关于STM32F407与ZIGBEE之间的串口连接

楼主:
串口是使用的USB串口吗?需要往STM32F407和ZIGBEE中烧写什么程序驱动代码呢?请大神详细赐教小弟

网友A:
在电子技术的语境中,没有特别说明,串口指Uart即标准异步串口,本身就是一个物理通迅接口,不涉及协议,自然无需什么驱动,由指令直接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电子技术的语境中,没有特别说明,串口指Uart即标准异步串口,本身就是一个物理通迅接口,不涉及协议,自 ...

可是直接连接的话没有反应啊,据说必须要烧写程序到单片机和ZIGBEE里面的,所以这一步我就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直接连接的话没有反应啊,据说必须要烧写程序到单片机和ZIGBEE里面的,所以这一步我就不懂了。。

如果没有相关指令,仅电气连接当然没反应。不过,既然你不懂,那要么学懂,要么找懂的人帮你做。

网友C:
1) 首先理解MCU与程序之间的关系
2) 学习一下硬件通信标准与软件通信协议之间的区别
3) 找个学过MCU的大哥带一下,指导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相关指令,仅电气连接当然没反应。不过,既然你不懂,那要么学懂,要么找懂的人帮你做。

那这之间的指令你可以指导我一下吗,我找到了串口包,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首先理解MCU与程序之间的关系
2) 学习一下硬件通信标准与软件通信协议之间的区别
3) 找个学过MCU的 ...

大哥可以指导我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可以指导我一下吗

先把基础的东西看一下,不然,别人指导你也是云里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之间的指令你可以指导我一下吗,我找到了串口包,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

要学,从头开始。

网友D:
1、首先你的stm32f407是作为一个单片机要和ZigBee(内置增强型8051单片机)通信,肯定是一个作为主机,一个作为从机来通信的;
2、同时的时候注意接线,比如407作为主机,那么407的TX要接ZigBee的RX,407的RX要接ZigBee的TX(但是前提是,电平要一致或者兼容);
3、二者要怎么通信,是不是最简单的来说,要有一个简单的通信协议。那么你要“规定”407如何向ZigBee发送数据;ZigBee如何向407发送数据
那么问题来了,407如何向ZigBee发送数据--->对应的是不是需要你对407编写代码,烧录在407里面;
ZigBee如何向407发送数据--->对应的是不是需要你对ZigBee编写代码,烧录在ZigBee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基础的东西看一下,不然,别人指导你也是云里雾里

基础的东西我知道在USART里面修改,但是第一次修改这种程序,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首先你的stm32f407是作为一个单片机要和ZigBee(内置增强型8051单片机)通信,肯定是一个作为主机,一个作 ...

就是第三步不会,有103的程序,但是程序肯定不可以往407里面烧,修改哪些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第三步不会,有103的程序,但是程序肯定不可以往407里面烧,修改哪些地方呢

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弱智,最好不要这么问,容易被怼。。。。。
二者的区别自己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