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包裹铜箔有用吗?

楼主:
铜箔需要接地处理吗

网友:
准确说法是屏蔽层
屏蔽层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比较常用
另外一种接法是两端接地,效果好,但会影响信号,失真增大

网友:
这个问题稍稍有点复杂,要根据信号的不同性质来确定屏蔽层的接地方式。
对于音频信号,一端接地的屏蔽层最常见,也有效。两端接地反而会引入干扰(在电源地有另外回路的情况下)。
对于高频信号,通常要考虑信号线的特性阻抗,所以应选用合适的同轴电缆,两端的外导体层都要接地良好(不能随随便便拉一根线接地,因为要考虑阻抗变化)。
对于数字信号,通常并不需要屏蔽,因为数字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远远高于模拟信号。但是对于高速数字信号来说,要考虑信号完整性,这时应采用带接地平面的排线电缆或者在排线中将信号与接地线一根隔一根排列。

网友:
如果铜箔是缠绕在绝缘的信号线外,那么各圈铜箔必须接触良好,否则各圈铜箔构成一个线圈而不是完整的导电层,具有一定电感,屏蔽作用将大打折扣。

网友:
因为不能放链接,也无法复制文章,请百度自行搜“第5节PLC控制系统布线设计”一文,可以批判学习。

网友:
一般 这种比如机器的上下机壳使用铜箔,然后跟机壳的地连接是比较有用的。你要说清楚你需要在什么机器上使用,然后在哪里使用。这样才好回答。

网友A:
屏蔽也与信号和设备质量有关
有时屏蔽弄不好电磁干扰不减反增,实际工程中常发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也与信号和设备质量有关
有时屏蔽弄不好电磁干扰不减反增,实际工程中常发生的事

这就是堵和疏的权衡考虑

网友:
屏蔽加的好叫屏蔽,加不好就是干扰,
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