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余弦编码器的信号处理

楼主:
9芯积分
【不懂就问】
【1】看到一种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是 SINA、COSB 和Pz,虽然是ABZ信号,这应该是典型的正余弦编码器,这种编码器用SIN COS来表示是起到什么意义呢?
【2】因为要把信号化成正弦波输出,且要满足正弦信号位于,DSP的AD采样电压范围的中点,所以有如下图的信号调理电路,对于图中SINA这路信号,R3和C4是构成了一阶低通滤波器,起滤除高频谐波的作用?
【3】R2和C3构成的结构是起什么作用?同样,C1和R1的作用呢?

网友:
“R3和C4是构成了一阶低通滤波器,起滤除高频谐波的作用?”

是的,这是一阶低通。

网友:
“R2和C3构成的结构是起什么作用?同样,C1和R1的作用呢?”

注意U1构成的电路,是一个差动放大器。与两支稳压管相联接的两支电阻(未注标号)必定相等,R1要与R2相等,C3要与C1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和C3构成的结构是起什么作用?同样,C1和R1的作用呢?”

注意U1构成的电路,是一个差动放大器。与两 ...

U1的放大倍数是Vout=(R2/Ry)*(SINA+ - SINA-)? (Ry是与R2左边串联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U1的放大倍数是Vout=(R2/Ry)*(SINA+ - SINA-)? (Ry是与R2左边串联的电阻)

U1的放大倍数是Vout=(R2/Ry)*(SINA+ - SINA-)? (Ry是与R2左边串联的电阻)

极低频时(C1、C3、C4容抗可认为无穷大),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的放大倍数是Vout=(R2/Ry)*(SINA+ - SINA-)? (Ry是与R2左边串联的电阻)

极低频时(C1、C3、C4 ...

一个三角波发生器的图
因为积分电路的输出是滞回比较器的输入
而滞回比较器的输出又是积分电路的输入
所以不明白最初时,整个电路怎么会有输出呢?因为没有原始输入?

说到滞回比较器,说是可以解决单限比较器阈值电压不稳定的问题,但是看它的输入输出电压波形,就是一个呈现矩形的波形,怎么体现出它上述特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个三角波发生器的图
因为积分电路的输出是滞回比较器的输入
而滞回比较器的输出又是积分电路的输入
...

“最初时,整个电路怎么会有输出呢?因为没有原始输入?”

“最初时”,图8-36中A1输出端总有电压存在,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具体数值是多少。由这个电压值出发,一步一步分析A1和A2将会如何动作,即可。
最好的办法,是仔细阅读你的这本教材。教材中必有该电路起振过程的说明。若是找不到,往前翻,找滞回比较器和积分电路,弄清楚这两种电路如何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个三角波发生器的图
因为积分电路的输出是滞回比较器的输入
而滞回比较器的输出又是积分电路的输入
...

积分电路的输出是滞回比较器的输入,而滞回比较器的输出又是积分电路的输入

这就叫“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路的输出是滞回比较器的输入,而滞回比较器的输出又是积分电路的输入

这就叫“反馈”。

滞回比较器的起震过程看明白了,滞回二字怎么理解,看输出输入波形就是一个矩形,像是一个环(好像还有一个明白是滞环,比如滞环振荡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滞回比较器的起震过程看明白了,滞回二字怎么理解,看输出输入波形就是一个矩形,像是一个环(好像还有一 ...

”滞回比较器的起震过程看明白了“

滞回比较器连同积分电路构成的三角波发生器,起振过程看明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滞回比较器的起震过程看明白了,滞回二字怎么理解,看输出输入波形就是一个矩形,像是一个环(好像还有一 ...

”滞回二字怎么理解“

”滞回“的意思,以图8-36中A1为例,是指A1同相输入端使得输出端由低到高跳变的电压值,低于A1同相输入端使得输出端由高到低跳变的电压值。
用机械结构比喻,就像电磁继电器。继电器释放电流和吸合电流二者并不相等,释放电流要比吸和电流小很多。我们也经常说:电磁继电器具有滞回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滞回比较器的起震过程看明白了“

滞回比较器连同积分电路构成的三角波发生器,起振过程看明白了么?

恩,滞回比较器输出由高到低的过程的积分时间常数,等于输出由低到高过程的积分时间常数,斜率一样是三角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恩,滞回比较器输出由高到低的过程的积分时间常数,等于输出由低到高过程的积分时间常数,斜率一样是三角 ...

“滞回比较器输出由高到低的过程”仅是很短的时间,实际应用中可以看成为零,即时刻。
应该说:“滞回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的积分时间,等于输出低电平的积分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滞回比较器输出由高到低的过程”仅是很短的时间,实际应用中可以看成为零,即时刻。
应该说:“滞回比 ...

【1】原来运放的输出,即高低电平的输出,是经过积分计算出来的啊?

【2】”滞回“的意思,以图8-36中A1为例,是指A1同相输入端使得输出端由低到高跳变的电压值,低于A1同相输入端使得输出端由高到低跳变的电压值。

是说它有两个电压跳变值,即阈值电压吧?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像单限比较器那样,出现有一个输入端接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原来运放的输出,即高低电平的输出,是经过积分计算出来的啊?

【2】”滞回“的意思,以图8-36中 ...

【1】原来运放的输出,即高低电平的输出,是经过积分计算出来的啊?

两个运放,总要说清楚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原来运放的输出,即高低电平的输出,是经过积分计算出来的啊?

【2】”滞回“的意思,以图8-36中 ...

【1】原来运放的输出,即高低电平的输出,是经过积分计算出来的啊?

注意积分电路的输出联接到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

网友:
“R2和C3构成的结构是起什么作用?同样,C1和R1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原来运放的输出,即高低电平的输出,是经过积分计算出来的啊?

注意积分电路的输出联接到比较器 ...

恩,是的,忘记说,应该是滞回比较器的高低电平输出了,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原来运放的输出,即高低电平的输出,是经过积分计算出来的啊?

注意积分电路的输出联接到比较器 ...

对了,这书上说的最后一句,电路产生自激振荡
难道根据输入在一个范围内变化,输出在两个值之间跳动,这就是自激振荡吗?

这个和振荡电路一样吗?振荡电路是说电路呈现纯阻性,自己对振荡这个概念一直没通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这书上说的最后一句,电路产生自激振荡
难道根据输入在一个范围内变化,输出在两个值之间跳动,这 ...

是自激振荡。
自激振荡有产生正弦波(实际上不可能产生纯粹正弦波,只能产生近似正弦波)和产生其它波形两种,前者往往称为正弦波振荡器,后者往往称为弛张振荡器或者多谐振荡器。
图8-31和图8-33,属于弛张振荡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了,这书上说的最后一句,电路产生自激振荡
难道根据输入在一个范围内变化,输出在两个值之间跳动,这 ...

振荡电路是说电路呈现纯阻性

不知道这句话是哪本书上说的。
从来没有“振荡电路是说电路呈现纯阻性”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振荡电路是说电路呈现纯阻性

不知道这句话是哪本书上说的。
从来没有“振荡电路是说电路呈现纯阻性” ...

为什么输出在两个值之间跳变,就要说成振荡呢?这个名词我困惑了很久,现在才知道是跳变

可能是我理解的有问题,因为记得,当电路中容抗与感抗抵消时,电路呈现纯阻性,就是震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出在两个值之间跳变,就要说成振荡呢?这个名词我困惑了很久,现在才知道是跳变

可能是我理解 ...

“可能是我理解的有问题,因为记得,当电路中容抗与感抗抵消时,电路呈现纯阻性,就是震荡了”

没有这么说的。
所谓自激振荡,指的是不需要信号输入也有信号输出的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出在两个值之间跳变,就要说成振荡呢?这个名词我困惑了很久,现在才知道是跳变

可能是我理解 ...

“因为记得,当电路中容抗与感抗抵消时,电路呈现纯阻性,就是震荡了”

别太相信自己的记忆能力。
拿不定时,赶快查查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记得,当电路中容抗与感抗抵消时,电路呈现纯阻性,就是震荡了”

别太相信自己的记忆能力。
拿 ...

确实是自己记错了,我说的应该是谐振电路
因为电源频率的原因,让容抗与感抗抵消,使得电路的输入阻抗呈现纯阻性
所以我把谐振电路和震荡电路没分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初时,整个电路怎么会有输出呢?因为没有原始输入?”

“最初时”,图8-36中A1输出端总有电压存在 ...

maychang老师,之前我问过一个问题,是矩形波发生器最初时的电压从哪儿来的问题。
您当时给了我这个答案,现在我又翻看一次教材
有以下请教
【1】图一(纯文字的那个图)中,用橙色在上面标注的,这个电路发生震荡,让我想起自激振荡器,自激振荡不需要外部输出,会有(震荡)输出,是不是因为运放被供电后,在内部自己就会有输出,所以才不需要外部输出?

【2】图8-32中,±Ut是滞回比较器的两个阈值电压,当Uin>Ut时,比如B点,这个好理解,此时输出Uo为—Uz,但是当—Ut<Uin<Ut时,比如A点时,此时输出是什么状态呢?

【3】我非常想知道谐振电路的直观好处,不就是电压电流同相位,呈阻性,并且电感电容互相能量传递达到平衡吗?在实际中它体现了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之前我问过一个问题,是矩形波发生器最初时的电压从哪儿来的问题。
您当时给了我这个答案 ...

【1】图一(纯文字的那个图)中,用橙色在上面标注的,这个电路发生震荡,让我想起自激振荡器……

矩形波发生器也好,锯齿波发生器也好,都是自激振荡器,也就是说是无须外部输入信号即可自行产生信号输出的电路。
振荡器可以分为弛张振荡器(多谐振荡器)和正弦振荡器两类,矩形波振荡器和锯齿波振荡器都属于弛张振荡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之前我问过一个问题,是矩形波发生器最初时的电压从哪儿来的问题。
您当时给了我这个答案 ...

【2】图8-32中,±Ut是滞回比较器的两个阈值电压,当Uin>Ut时,比如B点,这个好理解,此时输出Uo为—Uz,但是当—Ut<Uin<Ut时,比如A点时,此时输出是什么状态呢?

Uin在两个阈值之间时,输出是什么状态,取决于原来的状态。你在21ic上面发的帖,我已经说明“箭头表示时间的变化”。原来输出为高,那么Uin处于两个阈值之间时输出保持为高。原来输出为低,Uin处于两个阈值之间时输出保持为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之前我问过一个问题,是矩形波发生器最初时的电压从哪儿来的问题。
您当时给了我这个答案 ...

【3】我非常想知道谐振电路的直观好处,不就是电压电流同相位,呈阻性,并且电感电容互相能量传递达到平衡吗?在实际中它体现了什么作用呢?

使用谐振电路的振荡器,一般是正弦振荡器。谐振电路的好处就是只有一个频率,在此频率上满足起振的相位条件,从而振荡器只在这一个频率上振荡,受电源电压等等因素影响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图一(纯文字的那个图)中,用橙色在上面标注的,这个电路发生震荡,让我想起自激振荡器……

矩 ...

再次谢谢,您说的振荡器分类我已明白,
对于您的那句话“自激振荡电路,也就是说是无须外部输入信号即可自行产生信号输出的电路”,我的理解是,好比在图26楼的图8-31中,是不是一旦给运放供电了,就开始了自激振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图8-32中,±Ut是滞回比较器的两个阈值电压,当Uin>Ut时,比如B点,这个好理解,此时输出Uo为—Uz ...

这个问完全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3】我非常想知道谐振电路的直观好处,不就是电压电流同相位,呈阻性,并且电感电容互相能量传递达到平 ...

在这一个频率上满足起振的相位条件,这里的起振是指输出只有两个状态(高低电平)来回变化吗?起振的相位条件也就是电压电流同相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再次谢谢,您说的振荡器分类我已明白,
对于您的那句话“自激振荡电路,也就是说是无须外部输入信号即可 ...

“是不是一旦给运放供电了,就开始了自激振荡呢?”

是。
但开始时的一个(也许两个)周期,持续时间可能与后来各周期不相同,也就是说,振荡尚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一个频率上满足起振的相位条件,这里的起振是指输出只有两个状态(高低电平)来回变化吗?起振的相位 ...

“在这一个频率上满足起振的相位条件,这里的起振是指输出只有两个状态(高低电平)来回变化吗?”

29楼是对正弦振荡器所说的,正弦振荡器起振后应该输出正弦波(实际上当然做不到,总有一些偏差,这是更深一些的理论,以后才能谈),所以不是两个状态(高低电平)来回变化,而是按照正弦规律变化。
正弦振荡器起振条件是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相位移动为2π整数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旦给运放供电了,就开始了自激振荡呢?”

是。
但开始时的一个(也许两个)周期,持续时间可 ...

哦,再次结合您说过的两次的那句话
“振荡器分为弛张振荡器和正弦振荡器”
如果是前者,比如是矩形波发生器,一旦通电发生自激振荡,出现振荡的效果就是输出矩形波?
如果是后者,出现振荡的效果就是输出正弦波?

那这么说自激振荡器都属于多谐振荡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哦,再次结合您说过的两次的那句话
“振荡器分为弛张振荡器和正弦振荡器”
如果是前者,比如是矩形波发 ...

“那这么说自激振荡器都属于多谐振荡器了”

所有振荡器都是自激的。
你那句话,应该改成“所有多谐振荡器都属于自激振荡器”。
多谐振荡器是自激振荡器的一个真子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么说自激振荡器都属于多谐振荡器了”

所有振荡器都是自激的。
你那句话,应该改成“所有多谐振 ...

既然说到谐振电路的特点在于,只在一个频率上进行震荡(输出正弦波),
我想到物理里面的共振运动,外界频率和物体自身固有频率一样时,开始振动,且振幅最大,这和谐振电路可以关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到谐振电路的特点在于,只在一个频率上进行震荡(输出正弦波),
我想到物理里面的共振运动,外界 ...

“物理里面的共振”,猜测你指的是机械振子。
和电路中的谐振电路关系非常密切。实际上,二者的运动方程(二阶常微分方程)形式上完全一样。既然方程形式完全一样,其解也必定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到谐振电路的特点在于,只在一个频率上进行震荡(输出正弦波),
我想到物理里面的共振运动,外界 ...

“物理里面的共振运动”,猜测你是指机械振子。
二者关系非常密切。电路里面的谐振电路和力学中的弹簧振子,其运动方程(二阶常微分方程)形式上完全一样。既然方程形式上完全一样,其解必定也完全一样。换言之,遵循同样的运动方式。

网友:
怎么回事?我回复了,但看不到,再回复一下却出来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到谐振电路的特点在于,只在一个频率上进行震荡(输出正弦波),
我想到物理里面的共振运动,外界 ...

这幅图,比较充分地说明了LC谐振与机械振子比拟。可以看出,两个方程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电容量的倒数对应于弹簧的倔强系数,电感量对应于物体的质量,电阻对应于摩擦系数(与物体运动速度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到谐振电路的特点在于,只在一个频率上进行震荡(输出正弦波),
我想到物理里面的共振运动,外界 ...

41楼所举的例子,机械振子是集总参数模型,就是说,我们假定弹簧k没有质量,只考虑其弹性,物体m没有弹性(刚体),只考虑其质量。
但在力学中,“共振”往往考虑的是弹性和质量并不是集中在一处的情况。例如一根绷紧的弦,其弹性分布在整根弦上,质量也是分布在整根弦上。对这种分布参数的情况,用电感、电容、电阻各集中在一个元件上的模型是无法等效的,需要使用更复杂的模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到谐振电路的特点在于,只在一个频率上进行震荡(输出正弦波),
我想到物理里面的共振运动,外界 ...

“我想到物理里面的共振运动,外界频率和物体自身固有频率一样时,开始振动,且振幅最大,这和谐振电路可以关联吗?”

分布参数的情况,例如一根绷紧的弦,并不是只有一个共振频率,而是可以在多个频率上产生共振。这一点,只要问问玩乐器的人都知道。但电感、电容、电阻构成的集总参数谐振回路,只有一个谐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物理里面的共振运动,外界频率和物体自身固有频率一样时,开始振动,且振幅最大,这和谐振电路可 ...

才看到,谢谢老师的补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3】我非常想知道谐振电路的直观好处,不就是电压电流同相位,呈阻性,并且电感电容互相能量传递达到平 ...

这是您之前说的谐振电路的好处和起振条件
“谐振电路的好处就是只有一个频率,在此频率上满足起振的相位条件,从而振荡器只在这一个频率上振荡,受电源电压等等因素影响比较小。正弦振荡器起振条件是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相位移动为2π整数倍。”

但是相位和频率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量,怎么让起振频率达到相位移动的条件(2派的整数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您之前说的谐振电路的好处和起振条件
“谐振电路的好处就是只有一个频率,在此频率上满足起振的相位 ...

“但是相位和频率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量,怎么让起振频率达到相位移动的条件(2派的整数倍)?”

正弦振荡器起振,只能是在相移的2
π整数倍上,不满足相位平衡条件的频率是不可能产生振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您之前说的谐振电路的好处和起振条件
“谐振电路的好处就是只有一个频率,在此频率上满足起振的相位 ...

正弦振荡电路起振,必须同时满足相位和幅度两个平衡条件,频率并不是独立的平衡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弦振荡电路起振,必须同时满足相位和幅度两个平衡条件,频率并不是独立的平衡条件。

信息量有点大,相移、幅值都要达到条件才行
我自己补习一下

网友B:
对于一个销售编码器,看不懂这些但是又得努力看下去的理工渣妹子来说, 嗯咱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个销售编码器,看不懂这些但是又得努力看下去的理工渣妹子来说, 嗯咱走吧

欢迎来分享交流 编码器我也只接触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