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功耗X化繁为简X力科示波器显示屏灯管换LED灯条

楼主:
  由于早期的液晶显示屏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LED工艺技术,所以早期液晶屏都是采用的类似于荧光灯管的形式作为液晶屏的背光来使用,这种背光电路存在驱动电路复杂,功耗大,还有那个灯管寿命的问题。

  趁着昨天维修示波器面板一个编码器的空当,一道把液晶屏的高压灯管换成了LED灯条,并不是简单的换下灯管就行的额,为了方便别的有这个机器的同学,特记录下整个更换过程和注意事项供参考。

  下面是这个背光板的图,在显示屏的后面用两个螺丝固定,只要拆下外壳就能看到,不用拆散整个机器。可以看到下图红黑两条线,这是我焊接的LED灯条的线,开始以为简单焊接两条线就解决问题,没想到是不行的,这里我简单说下遇到的问题。

  1.如果简单的直接接12V,那么一开电源的液晶屏背光就亮了,但是此时示波器的其他电路还没工作,那么你就会看到一个白屏,还有示波器在待机的时候关掉显示,此时示波器也变成了白屏,这非常影响用户体验,所以直接把灯条接12V是不行的。

  2.如果照下图这样接,可以规避这个白屏问题,但是会在机器开机那会儿亮几秒后,液晶屏就黑了,为啥后面讲解,所以这样接也是不行的。

  首先简单分析下连接背光板的四条线,一条线是GND,一条是12V,还有2条是主板连接背光板的控制信号线,主板通过控制线信号控制背光电路的工作。简单分析下电路原理,见下图

  由于我采用了LED灯条,那么高压震荡电路就不需要了,断掉L1电感的引脚,翘起来下面贴个纸即可处理好,其他的不用动,由于照片是后面改好补拍的,所以上面多了线和电阻,在这里先无视。

  断掉了L1,接下来就理所当然的把LED灯条的线焊接上,照理说这样就完事了,呵呵,事实是不行的,好事多磨啊

  然后这样焊接上了之后呢,打开电源开关,显示正常,然后几秒后黑屏,有点纳闷儿,当时心想是不是哪里有个信号反馈什么的,然后就仔细看了下板子,果然。。。。

  看了图,发现什么问题了吗,对了,在灯管的接口下有2条走线接到后面去了,这就是反馈信号给到后面的控制电路去的,有电压时肯定是高电平,试用一个1K电阻接到12V然后接到连接灯管的线路上,再次开机测试,完美,开机不会白屏,不会几秒黑屏,待机彻底关掉背光了。

   顺手又给CPU的散热片旁边加了个小风扇,这个CPU被动散热,温度还是有点高的,然后装好机器,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