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长运通开关电源,DK906集成高压启动反激式恒流恒压 ...

楼主(2018-09-26):
替换长运通开关电源,DK906集成高压启动反激式恒流恒压原边反馈芯片
DK906反激式恒流恒压原边反馈芯片替换长运通开关电源
电源管理icDK906是一款原边反激式AC-DC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芯片集成了700V高压开关
功率
管和初级峰值电流检测电路,芯片内还包含有原边反馈恒流、恒压控制及自供电电路,
并具有输出线缆补偿功能,芯片采用高集成度的 CMOS电路设计,外围元件极少,变压
器设计简单,隔离输出电路的变压器只需要两个绕组。
电源管理icDK906产品特点
全电压输入85V—265V。
内置700V高压开关功率管。
芯片内集成了高压恒流启动电路,无需外部加启动电阻。
专利的原边反馈控制算法,无需辅助绕组。
专利的自供电技术,无需外部绕组供电。
内置PWM振荡电路,并设有抖频功能,保证了良好的EMC特性。
±2%恒压电压精度,±5%恒流精度。
过温、过流、过压以及短路保护。
4KV防静电ESD测试。
电源管理icDK906:
供电电压 ……………………………………………………………… -0.3V--8V
供电电流…………………………………………………………… 100mA
引脚电压
功率管耐压
峰值电流
总耗散功率
工作温度
储存温度
焊接温度
电源管理icDK906当负载小于最大输出功率时,芯片工作在恒压模式。芯片根据负载动
态调节峰值电
流和工作频率;重载时,工作频率固定为65khz,芯片工作在PWM。当负载减小时,Ip
减小;当负载进入到轻载时,工作频率会由65khz线性减小到20khz,芯片工作在PFM;
当负载更轻或者待机时,为减少待机功耗,芯片工作在间歇模式。
芯片使用了专利的自供电技术,控制VDD的电压在4.7V左右,提供芯片本身的电流消
耗,无需外部辅助绕组提供。
电源管理icDK906FB口检测异常保护
电源管理icDK906次级开路时,Vor电压会不断升高;当芯片检测到FB电压超出3.7v,进
入异常保护。
FB电阻断路保护:上电时,芯片检测到FB电阻断路,进入异常保护。
电源管理icDK906功率管过压保护
电源管理icDK906为防止功率管过压,当芯片检测到功率管端电压超过 600v时,进入功
率管过压保
护。
电源管理icDK906应用领域
6W以下AC-DC应用包括:电源适配器、LED电源、电磁炉、空调、DVD等小家电产
品。
IS引脚对地电阻 RIS为电流取样电阻,用于设定整个开关电源系统的最大输出功率,
根据公式 VIN *TON = LP *IP,为保证输出足够大的功率,在低压VIN=100V时,开通
时间最大为8us,并结合输出功率计算公式 Pomax = 1 Lp*Ipmax
*Fs max*为系统效
电源管理icDK906其他设计注意事项
1、功率器件是需要散热的,芯片的主要热量来自功率管,功率管与引脚 OC相连
接,所以在 PCB布线时,应该将 OC引脚外接的铜箔的面积加大并作镀锡处理以增大散
热能力。
2、芯片的 OC引脚是芯片的高压部份,最高电压可达到 600V以上,所以在线路布
置上要与低压部份保证 1.5mm以上的安全距离,以避免电路出现击穿放电现象。
3、芯片的自供电电路是工作在高频,过长及过细的引线将会引起芯片的工作异常,
所以芯片的第 4引脚的外接 VDD电容要尽量的靠近芯片并加大引线的面积。
恒流恒压驱动控制ic
DK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