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072输出端解决分享

楼主:
问题:请问BQ24072输出端是否需要先dcdc升压再降压到3.3v
系统需要供电3.3 1.8  1.2,目前是直接bq24072出来就用dcdc降压到了3.3 1.8 1.2。 但是锂电池工作时,当降低3.6v左右时就比较尴尬,必须要停机了,如果加入升压dcdc会好点?

回答:对于1.8和1.2,可以继续使用buck,对于3.3,可以使用buckboost芯片,另外需要确认电池低于3.6V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主要看你的芯片选择,如果是用2个或者3个芯片来实现,3.3V建议用升降压,或用duty100%的降压芯片。
>>更多问答

问题:BQ24072T 使用不正常问题请教

根据数据手册画的原理图,由于没有使用NTC所以图纸R15使用200K,R18使用51K,其他地方没有改动,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按道理当USB插入时状态指示灯D1应该亮起来,但是事实确是没有亮,充电指示灯也没有亮,这是参数配置有问题呢还是芯片坏掉了呢

请先测一下芯片端VIN脚的电压是多少?

答:5V,原本怀疑是NTC那边匹配问题,后来复原把NTC用10K的电阻替代R15取10K,R18取13K,还是无法充电,并且测出CHG和PGOOD引脚有2.2V左右的电压

回答:PGOOD只和输入电压有关。输入电压正常PGOOD应该就会被拉低。你芯片是不是已经损坏了?

此时OUT电压是多少?有没有去掉后面的负载试过?

答:
在没有插入USB充电线的时候OUT脚输出的是电池电压4.1V,插入USB输出还是电池电压4.1V,PGOOD引脚插不插USB电压都是2.5V左右

回答:
1. 看一下有没有焊接问题。

2. 换一块芯片重新焊接看看。

正常插上USB后OUT电压应该为USB电压。

>>更多问答

问题:BQ24072没有充电电流
电路图是根据datasheet上面给的典型应用画的,在Vbat插入电池后,两个状态指示灯都是可以亮的,但是电源上就是没有充电电流,电池已放电到3.3v以下了。

你的电源是几V输入的,如果CHG已经亮了,那说明你在充电,是不是还有哪里接错了?

追问:
5V输入的,CHG是亮的,但是电源上就是没有电流显示
5V插进来的时候,OUT有输出电压吗?接上电池以后,没有充电电流,这个时候OUT电压又是多少?

另外,你量一下TS脚的电压是多少?

我是在输出后面截了一个开关电源,所以不管是否接了电池,输出都保持在3V。

而TS脚的电压是0V左右,这个有问题吗?

回答:
如果输出有,说明芯片工作正常。不能充电和TS电压有关系。TS用来判断电池温度是不是过高或过低,如果TS电压是0V,芯片会认为电池太热,当然不给电池充电了。TS脚你还是要接个电阻。

你如果接了10k电阻到地了,为啥TS脚测出来的电压会是接近0V呢?我算下来怎么也是在750mV左右的。

现在的问题点,就是出在TS脚的电压上,电压对了,就能充电了。

你是怎么测的TS脚电压范围对充电的影响?如果拿电源直接加,这个是不推荐的。还是拿电阻接上验证好一些。不用纠结你测的值为啥和规格书上的不一样。

>>更多问答

网友:
谢谢老铁分享,干货满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