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ium designer画好电路图第二天开机后电路图没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重装之后还这样

网友A:
之前装的AD10,现在装的AD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装的AD10,现在装的AD14

PCB工程文件夹下History,里面有备份的,重新下载一下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1) 可能是没有保存
2) 建议安装最新版本 AD18,这个版本改动比较大,用起来还不错,也修正了一些问题

网友B:
“电路图第二天开机后电路图没了”
一个原因是安装后没和谐成功,一般保存不了的
另,查找上次保存的地方,查,到底保存了没

网友:
重启再打开没问题,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第二天开机后电路图没了”
一个原因是安装后没和谐成功,一般保存不了的
另,查找上次保存的地方 ...

文件还在,但是打开是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可能是没有保存
2) 建议安装最新版本 AD18,这个版本改动比较大,用起来还不错,也修正了一些问题

保存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还在,但是打开是白的

马上画个简单的图,保存,关闭,重新打开,(保存时观察是多大的文件)
再次验证一下无妨,试图把问题解决掉即可

网友D:
假如科幻点来说,可能你的电路产生人工智能自己跑路了;假如悬疑点来说,可能你的同事妒忌你的工作能力,偷偷的打开你电脑把你文件删除了;假如悲情点来说,可能你和你女朋友吵架了,她一生气把你文件清空了.......

总之,我们没遇到过的问题你遇到了,晚上小心撞鬼

网友:
原文件打开没有图,history里面的备份打开有图

网友:
这种一般有两种情况,可能自己就没有保存。可能性非常小的情况是开始你描述的吧。就是别人给你建议的,重新建一个文件,里边画两个器件,如果再次保存没问题,那就是你个人没保存。
遇到问题,多自己实验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假如科幻点来说,可能你的电路产生人工智能自己跑路了;假如悬疑点来说,可能你的同事妒忌你的工作能力,偷 ...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是用了自己的pcb封装库的原因,画图之后重启电脑图还在,给一些原件加上自己的封装库,打开工程显示unrecognised project file version,原理图也没有了

网友:
不是自己的pcb封装库的原因,用系统自带的库也不行,只要设置了封装,原理图就没有了,打开工程就显示unrecognised project file version,只画图不设置封装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1. 是不是你的原理图元件库换了文件夹

2. 把文件名和路径内的中文都换成英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是用了自己的pcb封装库的原因,画图之后重启电脑图还在,给一些原件加上自己的封装库,打开工程显示u ...

看你的图上,文件保存在C盘,是不是系统盘设置写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是不是你的原理图元件库换了文件夹

2. 把文件名和路径内的中文都换成英文,试试~

原理图库都是默认位置,直接在换成英文路径也不行,封装之后原理图就没了

网友:
找历史不可以?

网友:
点评 | ||||||||||
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html EEWorld测评频道众多好板等你来玩,还可以来频道许愿树许愿说说你想要玩的板子,我们都在努力为大家实现! |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html EEWorld测评频道众多好板等你来玩,还可以来频道许愿树许愿说说你想要玩的板子,我们都在努力为大家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