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2编译错误

楼主:
我使用的是CCS6.2  和MATLAB2016A
我将生成的代码加入到编译成功的工程中报如图所示错误,请问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你头文件里有extern而.c文件没有定义变量造成的?CCS有些错并跳不到错误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你头文件里有extern而.c文件没有定义变量造成的?CCS有些错并跳不到错误位置的!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链接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