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高频(MHz)PFC

楼主:
        您好,我想做一个高频PFC。频率1-2MHz,PF和效率>90%。输出100W左右,输电压为100-240V。我看了一些资料,传统的PFC控制芯片多用于低频,达到MHz的大都是用MCU控制图腾柱拓扑。
      但是如何去仿真呢?PSpice这些软件无法仿真MCU ,但是用模拟芯片仿真又达不到所需频率。还有TI很多模型也是加密了的。。。所以陷入僵局,求大神指导迷津!!
      感激万分!!!

网友A:
100W功率的PFC,开关频率要做到1MHz以上,现有的开关管和铁心恐怕损耗太大,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W功率的PFC,开关频率要做到1MHz以上,现有的开关管和铁心恐怕损耗太大,得不偿失。

对,我看很多MHz都是KW级别的,主要指标是频率吧,如果做到MHz,模拟芯片好像没有那么高的频率,应该怎样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