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光继电器评测#1 晒资料

楼主:
1. 这次评测的TLP3547其实是比较常见的系列的光电隔离产品,在多种需要隔离干扰的电路中,是必须选择的。但是最大的变化,是提高了输出能量,达到5A,那么就不是光电隔离这么简单了,其实是一个高性能的继电器。
  • 当然这样变化的最大损失就是作为信号的开关频率有所损失,预计能做到的最好就是直接应用在继电器的直接驱动。
  • 其实,对比一下采用控制芯片和功率芯片合一的IPM产品,其实也是做到了类似的功能,不过这也体现出了另一优点,就是小体积。也就是厂家如下3个最大的特点。
业内最小的光继电器;使用寿命长、体积小、免维护;业内首创5A电流控制。
2. 活动进行中,最后一批的入围,晒一下刚收到的产品,尺寸确实很小,对比一节7号电池。

3. 相应的产品资料
3.1 这次的资料采用了新型封装,也配套了打印的资料如下。

3.2 再分析资料,其实和这款产品的应用范围其实更广。包括
  • 机械继电器的直接替换
  • 工厂自动化
  • PLC
  • 测量仪器
  • 自动测试设备。
结合,基本特性,这个就是一个光驱动的单端60V MOSFET,最大输出电流5A。

不过,这里用了2个MOSFET,就为了实现双向导通,就像真正的继电器一样工作,否则,只能选定一个电流方向。
不过,如果需要,确实可以直接连接一个MOSFET,因为引脚都已经引出了,这个是TLP3547的扩展用途。
3.3 对于控制的电源,驱动电源5V,30mA,这个是多数MCU可以直接驱动的范围。推荐的输出电压48V,5A。3.4 在这个参数表中,没有MOSFET的关断频率,这个也是前面不少帖子用火热的测试结果得出的实测数据。
在参数表中,可以看到的最大导通时间5ms,最大关断时间是1ms。这也就意味着超过166Hz的实际测试都不能保证性能。
在实测中,造成快速温升的是不断提高的结温,应该说MOSFET的保证开断频率应该都是kHz之上,所以,大家在测试的时候挑战200Hz时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4. 建议。温升过高,应该是散热没有作为主要的考量指标,所以,在应用的时候,按照娇气的MOSFET考量,参照L298增加散热片应该不过分。不过,更应该是提供一个超温保护电路,在温度过高时直接停止才好。这个在MOSFET里整合一个保护电路是有必要的。5. 后续评测,以一个实际的应用项目来完成。不再对元件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