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相六臂全桥驱动电路

楼主:
      我是电控小白,执着电机控制些许年,从今天开始为大家奉送一些电机控制的小知识,一是本身兴趣,二为交流学习,请诸路大神多多指教。
      关于电动机的控制,三相六臂全桥驱动电路是目前市面上常用的一种驱动电路。该电路采用三相六臂全桥驱动方式,采用此方式可以减少电流波动和转矩脉动,使得电机输出较大的转矩,在电机驱动部分使用6个功率场效应管控制输出电压,如图所示,驱动电路电源电压为12 V,Q1~Q3采用IR公司的IRFR5305(P沟道),Q4~Q6为IRFR1205(N 沟道)。该场效应管内藏续流二极管,为场效应管关断时提供电流通路,以避免管子的反向击穿。
      由图可知,A1~A3 提供三相全桥上桥臂栅极驱动信号,并与LKS32MC061单片机的硬件PWM驱动信号相接,通过改变PWM信号的占空比来实现电机转速控制;B1~B3提供下桥臂栅极驱动信号,由单片机的I/O口直接接提供,具有导通与截止两种状态。
      驱动控制采用三相六状态控制策略,功率管具有六种触发状态,每次只有两个管子导通,每60°电角度换向一次,若某一时刻AB 相导通时,C 相截至,无电流输出。单片机根据检测到的电机转子位置,利用MOSFET的开关特性,实现电机的通电控制,例如,当Q1、Q5 打开时,AB 相导通,此时电流流向为电源正极→Q1→绕组A→绕组B→Q5→电源负极。类似的,当MOSFET 打开顺序分别为Q1Q5,Q1Q6,Q2Q6,Q2Q4,Q3Q4,Q3Q5时,只要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准确换向,就可实现无刷直流电动机的连续运转。
      每天进步一点点,终能走上封神路,我是电控小白,咱们下回见。

网友:
干了,总结了,好习惯
四轴飞行器就用三相六臂全桥驱动电路

网友:
赞!加油!喜欢你最后的一句话!期待你的继续分享,一步步走上你的封神路吧!

网友:
不错,加油
应该还要加上保护电路,
控制时序

网友:
很不错,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了,总结了,好习惯
四轴飞行器就用三相六臂全桥驱动电路

这个电路确实是用在四轴飞行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加油
应该还要加上保护电路,
控制时序

还要多向大神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