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PCB麻烦各位前辈给一些意见

楼主:
我这次画的是最简单的两层板,利用稳压芯片产生不同的电压输出,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我这样在底层铺铜能不能将板子上的地都连起来(顶层还没有铺铜),如果连起来了为啥那些过地孔之间的飞线还显示?左上方是电源的输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几个相同的电压输出端口焊盘用线连起来还是铺铜连起来好一点?

PCB

PCB

网友:
铺铜时要勾选地网络

网友A:
“几个相同的电压输出端口焊盘用线连起来还是铺铜连起来好一点”
要明白,铺铜一般是铺地铜,增大地线面积,有利于地线阻抗降低,使电源和信号传输稳定,
相同的电压端子最好是连接起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个相同的电压输出端口焊盘用线连起来还是铺铜连起来好一点”
要明白,铺铜一般是铺地铜,增大地线面积 ...

好的谢谢您,刚才确实是忘了地网络,我还想问一下对于我这个双层板子顶层还需要铺地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您,刚才确实是忘了地网络,我还想问一下对于我这个双层板子顶层还需要铺地铜吗?

根据自己板子的功能,需要提高抗干扰性就铺。
电路中如有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建议、铺铜连接GND即可,两面铺铜
还有空白多的地方铺可以提高PCB的机械强度,,,

网友:
楼主的板子,注意要设计合适安装固定孔

网友:
DCDC的电感出来的线太细了,芯片SW脚-电感-电容-芯片地这个大电流环路要仔细考虑,使得环路面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