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46L850供电问题

楼主:
RM46L850有专用的TI供电芯片吗?由于目前项目需要做SIL3认证,有没有相关的RM46系列电源芯片推荐,谢谢。

网友:
TI的Hercules RM46x LaunchPad 评估套件采用的USB 供电,并可以使用外部 5v 电源,RM46L850芯片系统LM26420双路 2.0A,高效同步降压 DC-DC 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