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板连接器生产厂家推荐

楼主:
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板板之间的连接器,查了一下中航光电的GJB的J18系列的矩形连接器,单价太贵了,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其他做连接器的厂家信息。不只限于国内的。

网友A:
国内的做的好点的,天海,嘉城,你可以去官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做的好点的,天海,嘉城,你可以去官网看看

好  谢谢

网友:
TE(泰科)、Molex、Amphenol(AMP)、欧姆龙、FCI(已被AMP收购,新品牌AFCI)、SAMTEC、Phoenix(菲尼克斯)、立讯、德科泰、唯恩、科发、联捷等……

网友:
用过Phoenix(菲尼克斯)的接插件,质量很考究,非常好用,但价格也是相当昂贵。

网友:
你用国军标的元件当然贵啊,人家是用来造飞机坦克军舰的,看重的是质量。所以先要确定你对元件的要求才行。便宜的接插件几毛几分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