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开发分享三】定时器T0中断:内部高速时钟源

楼主:
GD32F350定时器有TIMER0~TIMER5,绝对够用,我是用的是TIMER0,向上计数模式
在这种模式,计数器的计数方向是向上计数。计数器从0开始向上连续计数到自动加载值(定 义在TIMERx_CAR寄存器中),一旦计数器计数到自动加载值,会重新从0开始向上计数。如果 设置了重复计数器,在(TIMERx_CREP+1)次上溢后产生更新事件,否则在每次上溢时都会产 生更新事件。在向上计数模式中,TIMERx_CTL0寄存器中的计数方向控制位DIR应该被设置成 0。
当通过TIMERx_SWEVG寄存器的UPG位置1来设置更新事件时,计数值会被清0,并产生更新 事件。
如果TIMERx_CTL0寄存器的UPDIS置1,则禁止更新事件。
当发生更新事件时,所有的寄存器(重复计数器,自动重载寄存器,预分频寄存器)都将被更新。
下面这些图给出了一些例子,当TIMERx_CAR=0x63时,计数器在不同预分频因子下的行为。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nvic_irq_enable(TIMER0_BRK_UP_TRG_COM_IRQn, 0, 1);
}
/*!
    \brief      configure the TIMER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 -----------------------------------------------------------------------
    TIMER0 configuration:
    generate 3 complementary PWM signal.
    TIMER0CLK is fixed to systemcoreclock, the TIMER0 prescaler is equal to 84(GD32F330)
    or 107(GD32F350) so the TIMER0 counter clock used is 1MHz.
    insert a dead time equal to 1us
    configure the break feature, active at high level, and using the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feature.
    use the locking parameters level0.
    -----------------------------------------------------------------------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timer_deinit(TIMER0);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4000/50-1;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270/5;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timer_initpara);

    /* TIMER0 channel control update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TIMER_INT_UP);

    /* TIMER0 counter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0);
}

采用内部时钟源108MHz,定时4ms,定时中断如下
extern uint16_t Timer_Count;
extern bool Timer_flag;
void TIMER0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void)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Timer_Count++;
                if(Timer_Count==1)
                {
                        Timer_Count = 0;
                        Timer_flag = 1;
//                        printf("Timer0\n");
                }

}

使用内部时钟源,时间久了,时间会便宜一点,下次我自己焊接外部晶振8MHz,获取高精度的定时器,敬请期待

网友A:
我用内部晶振108的,类似楼主的方法配置: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000-1;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0800-1;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这样子感觉应该是(10800*1000)/108000=100ms中断一次,可是实际是1s中断一次,想不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内部晶振108的,类似楼主的方法配置:

这样子感觉应该是(10800*1000)/108000=100ms中断一次,可是 ...

这个我具体忘了 但是为了测试 可能编辑帖子的时候有误 回头我再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内部晶振108的,类似楼主的方法配置:

这样子感觉应该是(10800*1000)/108000=100ms中断一次,可是 ...

我按你的设置测得输出为200Ms。

同样的定时器设置, Timer0测得200ms, Timer2测得100Ms.
留个痕迹, 有空再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按你的设置测得输出为200Ms。

同样的定时器设置, Timer0测得200ms, Timer2测得100Ms.
留个痕迹 ...

咳咳,那个问题后来发现是因为没有设置对时钟源,用了没有焊上的外部时钟,结果直接用了内部8M的高速时钟(没有任何倍频)……选对时钟源之后就能按时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