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3547评估板综合评测报告

楼主:
一、题外话
      这个测评活动的帖子,本来是没计划申请的,奈何接收到多次邮件提醒,再加上确实以后可能会用到类似的器件,没忍住,又申请了。收到评估板的时间很快,并且包装一如既往的到位,外部两个泡沫袋子,内部是一个塑料壳,塑料壳是评测的主角----TLP3547。
二、开篇----看

      TLP3547的评估板采用两块板拼接而成,应该是为了个传统的继电器封装的一致性而特意采用的一个结构。最后DIP的封装变成了下边的四个引脚,左边两个是“线圈”端子,右边的两个是“常开触点”。
二、数据手册----查
      按照官方的说法,TLP3547是东芝推出采用DIP8封装、具备行业领先的5A驱动电流的光继电器大电流产品系列,主要用来促进其在工业应用中取代机械继电器,有TLP3547、TLP3548和TLP3549三个系列。
      TLP3547是一款60V的光继电器,具备行业领先的5A(最大值)大驱动电流,采用DIP8封装。TLP3548是一款400V的产品,具备0.4A(最大值)驱动电流和1ms(最大值)的高速开关。TLP3549是业界首款利用超级结(super-junction)结构MOSFET “DTMOS系列”的光继电器,它是一款600V的产品,具备0.6A(最大值)驱动电流。三个系列针对不同的电压等级和电流等级,分级分梯度适应不同的应用。
不过,通过查阅,还可以发现东芝之后还发布了两款中压产品一款是使用3A驱动电流的100V TLP3823,另一款是使用1.5A驱动电流的200V TLP3825

东芝的全新光继电器所具有的保证脉冲导通状态电流比连续导通状态电流大3倍,这就确保了更大的安全设计范围。

下边是TLP3547的官方数据手册。

三、特性测试

主要进行了两个测试:1)LED侧正向压降VF和导通电流IF的关系;2)“线圈”导通/关断和“触点”闭合打开之间动作延迟测试

测试连接图如上图所示,3.1测试时,A接电源正极,B点接万用表红表笔,万用表黑表笔接电源负极,中间串联一个1.5K的电阻,万用表打ma级电流挡,测电流接法。3.2测试的时候,A点接电源正(5V或者3.3V),B点接51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的GPIO引脚,引脚输出低电平时,TLP3547接通,测量点取B点,“触点”输出侧接发如上图,c接电源+(5V或者3.3V),负载为500Ω(实测电阻499Ω)大功率绕线电阻,E点接电源-,测量点取D点。

3.1   LED侧,也就是“线圈侧”VF和IF的关系:

左图为实测结果,右图为手册,左图中电压为LED电压和外接电阻压降之和。

3.2)开关时间延迟测试,测试没有使用示波器,使用的时逻辑分析仪

3.2.1 使用51单片机来进行测试,这时候左右侧电源电压实测为4.78V

实测波形,分别时两次关闭和两次导通。

结论导通时延迟时间在1.57ms左右,关断时延迟时间在0.1ms左右。

3.2.2  使用STM32单片机来进行测试,这时候左右侧电源电压实测为3.28V

结论导通时延迟时间在2.9ms左右,关断时延迟时间在90us左右。

手册中给定的数据为TON典型值2.5ms,小于5ms,TOFF典型值0.1ms,小于10ms。

ps:下边的图各位看官请忽略,部分图片内部编辑内容有误,自动以附件的形式跟到后边的,没法删除。

网友:
你好这个箭头标注的是他们之间是通路吗?四个引脚跟你这个图之间怎么联系的?直接在芯片上接入电源吗?

网友A:
不就是1,2接电源吗?接电源后,3.4不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1,2接电源吗?接电源后,3.4不通啊

23接正向电压1.5V就够了,然后58侧按照图里外部要接电源的,内部是半导体,不是纯阻性的,不能直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1,2接电源吗?接电源后,3.4不通啊

评测板在“线圈”端串联了一个电阻,所以电压要稍微大一些,内部二极管才能导通。
输出端要按照我画的图加负载和电源,要不通不了,或者用万用表二极管8+5-这样量,阻抗是有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1,2接电源吗?接电源后,3.4不通啊

芯片的手册里有测试图,或者参考测试图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