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对GPS信号的干扰和EMC问题

楼主:
大佬们好:
             最近做一个项目,机器增加了GPS功能,因为机器的模具很早就定了,GPS工能也是选配后加上的,测试GPS信号,结果很差,单独测试GPS模块和天线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机器自身的干扰太大了,干扰的主要源头是主板、核心板以及采用的模块都有一个25M的晶振,GPS的频点是1575M,刚好是25M的63倍频,使用仪器扫描的结果显示主要的干扰源也是晶振,因为对这方面是小白,所以有个疑问,晶振的倍频最多能倍多少倍,在我的理解里面晶振可以倍频干扰,但是倍频的同时辐射的能量肯定是在衰减的,不可能一直倍下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去扫EMC,扫出来的结果怎么算出来干扰源的频点如下图,有什么计算的方法,了解的少,问的问题太白,请各位大佬赐教,或者有什么资料能推荐一下的,十分感谢

网友:
把晶振这样的干扰源和GPS模块放到一起本来就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而且如图所示的EMC测试只是针对机器本身向外部辐射的干扰,没有体现内部晶振对GPS信号的干扰。

只能在晶振与GPS模块之间加些物理屏蔽层来减少干扰了。

网友:
除非你的晶振连线较长,否则干扰更多的是从电源/地引入的,对付方法是加强去耦,包括使用磁珠和电容。对于实在无法通过电路更改的成品只能想法屏蔽了,可以试试插入接地的铝箔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