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输出布线

楼主:
像贴片的电源IC 输出有3A ,但是它的输出脚宽度只有0.7MM,不是1MM才有1A的输出吗?那要怎么布线呢?

网友:
铜厚为 1

网友A:
虽然引脚宽度只有0.7mm,但引脚的厚度可比电路板的铜箔厚得多。只要考虑好引脚焊接处之外的线条宽度即可。

网友:
铜厚是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引脚宽度只有0.7mm,但引脚的厚度可比电路板的铜箔厚得多。只要考虑好引脚焊接处之外的线条宽度即可。

请教楼主如果是你布的话怎么弄的?两层板的话?
我现在是上下层同时从IC引脚出出来

网友C:
PCB线宽决定了线路电阻,以发热摧毁PCB连线所需要的电流可不小,远大于额定载流或一般布板习惯采用的线宽载流能力。只是PCB线路电阻还跟纹波、制造工艺、长期可靠性等有关,能采用宽线时尽量采用宽线,这样对可靠性和纹波都有好处。细引脚可以用细线联入宽线的,当然,细线越短越好。
电源芯片有3A的输出能力,实际使用时绝大多数情况下应不到3A,线宽选择应根据实际工作电流来选。对于IC引脚,因为还有远大于PCB覆铜的厚度,所以载流能力远远超过同宽覆铜线。

网友:
一个极端的例子,布板时经常会采取大面积覆地,地回路的电流跟电源回路是一样的,所有接入覆地的连线都可以认为是细线接入粗线,而且尺寸相差极大。多层板时还会采用电源层、地层,这个也是差距巨大的细线接入粗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CB线宽决定了线路电阻,以发热摧毁PCB连线所需要的电流可不小,远大于额定载流或一般布板习惯采用的线宽载 ...

像这个2596的出来的铜线长度在多少之类不需要两面加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个2596的出来的铜线长度在多少之类不需要两面加粗呢?

你这个距离很短,用与焊盘等宽的细线接出即可,不必加过孔两面布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如果是你布的话怎么弄的?两层板的话?
我现在是上下层同时从IC引脚出出来

如果是我来画,芯片引脚处当然要考虑两个引脚之间的距离,不能造成两引脚短路。离开引脚后,即可加宽印板导线宽度,画成铅笔投影的样子。为此,该输出引脚两侧引脚应该由另一方向引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来画,芯片引脚处当然要考虑两个引脚之间的距离,不能造成两引脚短路。离开引脚后,即可加宽印板 ...

嗯 ... ...说的是。

网友:
芯片引脚可以这么小,但你布线的导线宽却不能这么小了至少>1.5mm/1oz

网友:
“不是1MM才有1A的输出吗”这应该是针对导线的。IC的引脚你别看小,它的引脚的载流能力远大于同等宽度的导线的。

网友:
无论如何坚持电源线不要绕要短而粗,前提是空间和距离可行

网友:
贴片的ic引脚是底面跟pcb焊盘接触,接触面试够大的,在焊盘上放过孔也是不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