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使用RTX51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8-09-28):
使用RTX51遇到问题求助
最近需要用到KEIL的C51单片机RTX系统,如多个任务需要同时调用A函数并且这个函数有一个参数,已经增加了
reentrant
关键字,
现在的问题是当调用这个函数时传入的参数会被清零,使用的是XDATA存储器并且已经在START.A51中设置了
XBPSTACK EQU 1 可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当去掉
reentrant关键字后参数却能正常传入,但是这样就不是可重入函数了,希望有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我来回答

网友A:
RTX51只支持紧凑的模型可重入函数。对于小内存模型或大内存模型,不能声明可重入函数。
For example:
void foo(void) compact reentran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