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F350的无线数字对讲机】2、NRF24L01的SPI通讯

楼主:
nRF24L01是由NORDIC生产的工作在2.4GHz~2.5GHz的ISM 频段的单片无线收发器芯片。无线收发器包括:频率发生器、增强型“SchockBurst”模式控制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和解调器。
它的优点如下:
(1) 2.4Ghz 全球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2) 最高工作速率2Mbps,高效GFSK调制,抗干扰能力强,特别适合工业控制场合
(3) 126 频道,满足多点通信和跳频通信需要
(4)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5) 低功耗1.9 - 3.6V 工作,待机模式下状态为22uA;掉电模式下为900nA

模块及原理图如下:

今天就来用GD32F350来驱动下这个芯片,NRF24L01使用SPI通讯,GDF350提供了两个SPI接口,我们使用SPI1来连接.用到的引脚PB6,PB6,PB12,PB13,PB14,PB15.复用功能0.
连接图如下:

关于SPI总线四种工作方式科普下,我当年就对这个不清楚。
CPOL=0,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CPOL=1,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CPHA=0,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CPHA=1,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NRF24L01数据手册上给的时序图如下:

从中可以看出在配置SPI时钟极性的时候,应该配置为:同步时钟空闲状态为低电平,在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数据被采样。(SPI_CK_PL_LOW_PH_1EDGE)
/*
* 函数名:spi_config
* 描述  :SPI接口初始化
* 输入  :
* 输出  :
* 调用  :api接口
*/
void spi_config(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 SPI1 相关 GPIO 的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1);

    /* 配置CS pin : Pb.12 */
    /* 配置ce pin : Pb.6 */
    gpio_mode_set(GPIOB,GPIO_MODE_OUTPUT,GPIO_PUPD_PULLUP,PIN_CS|PIN_CE);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GPIO_OTYPE_PP,GPIO_OSPEED_2MHZ,PIN_CS|PIN_CE);

    /*配置SPI_NRF_SPI的IRQ引脚,PB7 */
    gpio_mode_set(GPIOB,GPIO_MODE_INPUT,GPIO_PUPD_NONE,PIN_IRQ);

    /* 配置 SCK  MISO MOSI*/
    gpio_af_set(GPIOB,GPIO_AF_0,PIN_MISO|PIN_MOSI|PIN_SCK);
    gpio_mode_set(GPIOB,GPIO_MODE_AF,GPIO_PUPD_NONE,PIN_SCK|PIN_MISO|PIN_MOSI);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GPIO_OTYPE_PP,GPIO_OSPEED_10MHZ,PIN_SCK|PIN_MISO|PIN_MOSI);

    /* 这是自定义的宏,用于拉高csn引脚,NRF进入空闲状态 */
    NRF_CSN_HIGH();

    /* SPI1 配置*/
    SPI_InitStructure.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Structure.prescale = SPI_PSC_8;
    SPI_InitStructure.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enable(SPI1);
}

还有CE,CS,IRQ这个按手册上配置就是了。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关于NRF24L01的驱动代码我也发出来
/*!
    \file  nRF24L01.h
    \brief 2.4GHz High-speed wireless transceiver chip(nRF24L01) driver.
*/

/*
    Copyright (C) 2018 sunsjw

    2018-09-09, V1.0.0
*/
#include "gd32f3x0.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spi_api.h"
#include "systick.h"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static uint8_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static uint8_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uint8_t cdVal;
uint8_t PackLoss;
NRF_Mode _nRFMode;

/*
* 函数名:nRF24L01_Init
* 描述  :nRF24L01 初始化
* 输入  :
* 输出  :
* 调用  :api接口
*/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spi_config();
    _nRFMode = Unknow;
}

/*
* 函数名:SPI_NRF_WriteReg
* 描述  :用于向NRF特定的寄存器写入数据
* 输入  :reg:NRF的命令+寄存器地址。
           dat:将要向寄存器写入的数据
* 输出  :NRF的status寄存器的状态
* 调用  :内部调用
*/
uint8_t SPI_NRF_WriteReg(uint8_t reg,uint8_t dat)
{
    uint8_t status;
    spi_ce_disable();
    /*置低CSN,使能SPI传输*/
    spi_cs_enable();

    /*发送命令及寄存器号 */
    status = spi_write(reg);

    /*向寄存器写入数据*/
    spi_write(dat);

    /*CSN拉高,完成*/
    spi_cs_disable();

    /*返回状态寄存器的值*/
    return(status);
}

/*
* 函数名:SPI_NRF_ReadReg
* 描述  :用于从NRF特定的寄存器读出数据
* 输入  :reg:NRF的命令+寄存器地址。
* 输出  :寄存器中的数据
* 调用  :内部调用
*/
uint8_t SPI_NRF_ReadReg(uint8_t reg)
{
    uint8_t reg_val;

    spi_ce_disable();
    /*置低CSN,使能SPI传输*/
    spi_cs_enable();

    /*发送寄存器号*/
    spi_write(reg);

    /*读取寄存器的值 */
    reg_val = spi_write(NOP);

    /*CSN拉高,完成*/
    spi_cs_disable();

    return reg_val;
}

/*
* 函数名:SPI_NRF_ReadBuf
* 描述  :用于从NRF的寄存器中读出一串数据
* 输入  :reg:NRF的命令+寄存器地址。
           pBuf:用于存储将被读出的寄存器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bytes: pBuf的数据长度
* 输出  :NRF的status寄存器的状态
* 调用  :外部调用
*/
uint8_t SPI_NRF_ReadBuf(uint8_t reg,uint8_t *pBuf,uint8_t bytes)
{
    uint8_t status, byte_cnt;

    spi_ce_disable();
    /*置低CSN,使能SPI传输*/
    spi_cs_enable();

    /*发送寄存器号*/
    status = spi_write(reg);

    /*读取缓冲区数据*/
    for(byte_cnt=0; byte_cnt<bytes; byte_cnt++)
        pBuf[byte_cnt] = spi_write(NOP); //从NRF24L01读取数据

    /*CSN拉高,完成*/
    spi_cs_disable();

    return status;      //返回寄存器状态值
}

/*
* 函数名:SPI_NRF_WriteBuf
* 描述  :用于向NRF的寄存器中写入一串数据
* 输入  :reg:NRF的命令+寄存器地址。
           pBuf:存储了将要写入写寄存器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bytes: pBuf的数据长度
* 输出  :NRF的status寄存器的状态
* 调用  :外部调用
*/
uint8_t SPI_NRF_WriteBuf(uint8_t reg,uint8_t *pBuf,uint8_t bytes)
{
    uint8_t status,byte_cnt;
    spi_ce_disable();
    /*置低CSN,使能SPI传输*/
    spi_cs_enable();

    /*发送寄存器号*/
    status = spi_write(reg);

    /*向缓冲区写入数据*/
    for(byte_cnt=0; byte_cnt<bytes; byte_cnt++)
        spi_write(*pBuf++);    //写数据到缓冲区

    /*CSN拉高,完成*/
    spi_cs_disable();

    return (status);    //返回NRF24L01的状态
}

/*
* 函数名:NRF_RX_Mode
* 描述  :配置并进入接收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NRF_RX_Mode(void)
{
    _nRFMode = Recv;

    spi_ce_disable();

    SPI_NRF_WriteBuf(W_REGISTER+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RF_CH,CHANAL);      //设置RF通信频率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CONFIG, 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CE拉高,进入接收模式*/
    spi_ce_enable();
}

/*
* 函数名:NRF_TX_Mode
* 描述  :配置发送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NRF_TX_Mode(void)
{
    _nRFMode = Send;

    spi_ce_disable();

    SPI_NRF_WriteBuf(W_REGISTER+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写TX节点地址

    SPI_NRF_WriteBuf(W_REGISTER+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RF_CH,CHANAL);       //设置RF通道为CHANAL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发射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CE拉高,进入发送模式*/
    spi_ce_enable();
    delay_10us(1); //CE要拉高一段时间才进入发送模式
}

/*
* 函数名:NRF_Check
* 描述  :主要用于NRF与MCU是否正常连接
* 输入  :无
* 输出  :SUCCESS/ERROR 连接正常/连接失败
* 调用  :外部调用
*/
uint8_t NRF_Check(void)
{
    uint8_t buf[5]= {0xC2,0xC2,0xC2,0xC2,0xC2};
    uint8_t buf1[5];
    uint8_t i;

    /*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
    SPI_NRF_WriteBuf(W_REGISTER+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
    SPI_NRF_ReadBuf(TX_ADDR,buf1,5);

    /*比较*/
    for(i=0; i<5; i++)
    {
        if(buf1[i]!=0xC2)
            break;
    }

    if(i==5)
        return SUCCESS ;        //MCU与NRF成功连接
    else
        return ERROR ;        //MCU与NRF不正常连接
}

/*
* 函数名:NRF_Tx_Dat
* 描述  :用于向NRF的发送缓冲区中写入数据
* 输入  :txBuf:存储了将要发送的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 输出  :发送结果,成功返回TXDS,失败返回MAXRT或ERROR
* 调用  :外部调用
*/
uint8_t NRF_Tx_Dat(uint8_t *txbuf)
{
    uint8_t state;

    /*ce为低,进入待机模式1*/
    spi_ce_disable();

    /*写数据到TX BUF 最大 32个字节*/
    SPI_NRF_WriteBuf(W_TX_PAYLOAD,txbuf,TX_PLOAD_WIDTH);

    /*CE为高,txbuf非空,发送数据包 */
    spi_ce_enable();

    /*等待发送完成中断 */
    while(read_IRQ() != RESET)
    {
        if(_nRFMode == Recv)
            return MODECHANGE;
    }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
    state = SPI_NRF_ReadReg(STATUS);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STATUS,state);

    SPI_NRF_WriteReg(FLUSH_TX,NOP);    //清除TX FIFO寄存器

    /*判断中断类型*/
    if(state&MAX_RT)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uint8_t cdVal = NRF_Carrier_Detect();
                                //PackLoss = NRF_Check_PackageLoss();
        return MAX_RT;
    }
    else if(state&TX_DS)                  //发送完成
        return TX_DS;
    else
    {
        cdVal = NRF_Carrier_Detect();
        return ERROR;                 //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

/*
* 函数名:NRF_Rx_Dat
* 描述  :用于从NRF的接收缓冲区中读出数据
* 输入  :rxBuf:用于接收该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 输出  :接收结果,
* 调用  :外部调用
*/
uint8_t NRF_Rx_Dat(uint8_t *pRxbuf)
{
    uint8_t state;

    spi_ce_enable();   //进入接收状态

    /*等待接收中断*/
    while(read_IRQ() != RESET)
    {
        if(_nRFMode == Send)
            return MODECHANGE;
    }

    //进入待机状态
    spi_ce_disable();

    /* 读取status寄存器的值  */
    state=SPI_NRF_ReadReg(STATUS);

    /* 清除中断标志*/
    SPI_NRF_WriteReg(W_REGISTER+STATUS,state);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if(state& RX_DR)                                 //接收到数据
    {
        SPI_NRF_ReadBuf(R_RX_PAYLOAD,p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SPI_NRF_WriteReg(FLUSH_RX,NOP);          //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SUCCESS;
    }
    else
    {
        cdVal = NRF_Carrier_Detect();
                                PackLoss = NRF_Check_PackageLoss();
        return ERROR;                    //没收到任何数据
    }
}

/*
* 函数名:NRF_Check_PackageLoss
* 描述  :nRF24l01发送检测
* 输入  :
* 输出  :返回值的7-4位表示数据包丢失计数,3-0位表示重发计数
* 调用  :外部调用
*/
uint8_t NRF_Check_PackageLoss(void)
{
    return SPI_NRF_ReadReg(OBSERVE_TX);
}

/*
* 函数名:NRF_Carrier_Detect
* 描述  :nRF24l01载波检测
* 输入  :
* 输出  :返回1,通道拥挤,需要更改通信频道
* 调用  :外部调用
*/
uint8_t NRF_Carrier_Detect(void)
{
    return SPI_NRF_ReadReg(CD);
}

/*
* 函数名:NRF_GetStatus
* 描述  :获取nRF24l01的状态
* 输入  :
* 输出  :返回nRF24l01的发送和接收状态,
* 调用  :外部调用
*/
NRF_Mode NRF_GetStatus(void)
{
    return _nRFMode;
}

/*
* 函数名:NRF_SetStatus
* 描述  :设置nRF24l01的状态
* 输入  :
* 输出  :
* 调用  :中断调用
*/
void NRF_SetStatus(NRF_Mode newMode)
{
    _nRFMode = newMode;
}

代码还是做了很详细的注释,有疑问的同学可以留言。

网友A:
这个对讲机应该不是用来传递声音信号的吧,能不能远距离语音通信呢,看代码像是传送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讲机应该不是用来传递声音信号的吧,能不能远距离语音通信呢,看代码像是传送数据的

是传递的语音信号。是要把语音信号转换数字信号进行传输的。
目前我在我们小区测,有几百米的距离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传递的语音信号。是要把语音信号转换数字信号进行传输的。
目前我在我们小区测,有几百米的距离是没有 ...

这么牛,多大的采样率?8k还是16k

网友:
也准备通过射频模块通讯,已经购买了SI4463芯片的无线模块,还没有开始使用,正好可以参照学习楼主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牛,多大的采样率?8k还是16k

8K采样

网友:
声音效果怎么样?是否压缩?静等测试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