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测评】OCR字符识别

楼主:
上个帖子【树莓派3B+测评】树莓派扫描条形码介绍了条形码识别,这次进行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学字符识别。
首先需要安装tesseract-ocr软件包:
sudo apt-get install  libleptonica-dev
sudo apt-get install  tesseract-ocr
sudo apt-get install  tesseract-ocr-dev
sudo pip install pytesseract

然后就可以用python程序测试了,测试代码也很简单:

from PIL import Image
from pytesseract import *
import cv2
import numpy as np

img0 = cv2.imread('ocr1.jpg')
img1 = Image.fromarray(img0)
mychars = image_to_string(img1).strip()

print(mychars)
cv2.imshow('img',img0)
cv2.waitKey(0)

需要用到一张测试图片ocr1.jpg,我是在windows上用画图工具写了一个树莓派的英文字符。
可以通过ssh的scp命令将windows电脑中文件传送到树莓派中,方法是在windows的cmd命令行中输入类似下面的代码:
即,将windows桌面上的图片复制到树莓派桌面的test文件夹中。

运行python程序:

可以看到正确识别。

如果想要识别汉字,需要再安装中文语言包
并将其放在树莓派的/usr/share/tessert-ocr/tessdata中。
可以先下载到windows电脑中,然后通过下面命令传送到树莓派对应的文件夹中:

并修改python程序中的
mychars = image_to_string(img1,'chi_sim').strip()

最后再更换一个有汉字的图片,效果如下:

网友:
謝謝分亨,Python真強大。

网友:
目前正在入门Python,楼主真厉害,玩的那么6

网友:
楼主可以做的更细一点啊,从文字检测,字符分割,字符识别,语言模型纠错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