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PS5430电源芯片的PCB设计

楼主:
1.1 TPS5430 芯片简介
作为 SWIFT™的 DC / DC 稳压器系列的成员,该款 TPS5430 是一个高输出电
流 PWM 转换器,它集成了低阻抗高侧 N 沟道 MOSFET。其内部集成了一个高性能
的电压误差放大器,在瞬态条件下有严格的电压调节精度,具有欠压锁定功能,以
防止输入电压达到 5.5V 时启动;内置慢启动电路限制浪涌电流,电压前馈电路改善
瞬态响应。其他功能还包括一个灵敏的高电平使能端、过电流保护和热关机。为了
降低设计的复杂性和外部元件数量,该款 TPS5430 具有内部反馈补偿回路。
该款 TPS5430 器件采用热增强型,可方便使用 8 引脚 SOIC PowerPad™封装。
TI 提供评估模块和 SWIFT™设计者的软件工具,以帮助尽快实现高性能电源设备
的设计,以满足更短的开发周期。
这些器件具有有限的内置 ESD 保护。引线应短接在一起或将器件放置储存器
的导电泡棉放以防止静电损坏 MOS 门极。
(1) TPS5430 封装
TPS5430 封装及引脚分配如图所示

具体参数请看
根据手册,我开始设计原理图,我使用的PCB设计软件为AD9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3D图,一个更加贴近实际板子的图

好了,到这一个完整的电源板就制作完成了,下面我把工程文件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作板了,如果大家需要什么板子,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会把工程做出来

网友:
8、TPS5430稳5V.rar (6.24 MB, 下载次数: 41) 这是TPS5430的PCB工程图,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惨不忍睹啊
没入门
TPS5430的肚皮上有铁皮,连到地,你在芯片底部走线就短路了,

再就是电感下部不要走线,

最容易受影响的反馈回路 也是一塌糊涂

总之就是垃圾

不好意思,话说重了

网友:
这个电路画的确实一言难尽,TPS5430官方有推荐布局,可以去看芯片手册学习一下

网友:
板子只能说是按原理图,连通了,需要改动的地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