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RA1203芯片怎么设置为低功耗模式

楼主:
     在单独供电的情况下,根据手册说明,上电复位后为默认最低功耗设置,数据手册上3.3V时,只有5uA,而实际测试功耗1.3MA,怎么会这样子!

网友A:
你是按照这种方法测试的吗?
Test 3: All inputs are steady at VCC or GND to minimize standby current. If internal pull-up is enabled, input voltage level
should be the same as VCC. All GPIOs are configured as inputs. SCL and SDA are at VCC. Outputs are left floating or in
tri-state 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按照这种方法测试的吗?
Test 3: All inputs are steady at VCC or GND to minimize standby current.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