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用pytorch设计计算图

楼主:
1、在CMSIS-NN中,比较直观的有一个计算图,每个步骤对应一个函数。那么在pytorch是同等可以自己定义和设计的,下面的步骤就是说明如何建立计算图给后续进行移植和转换的。
2. 在pytorch中文本识别也是如下图,因为已经在CMSIS-NN中介绍过了,就不再对照卷积层,池化层和全连层的对比了。直接见图。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nn as nn
import torch.nn.functional as F

class Net(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Net, self).__init__()
        # 1 input image channel, 6 output channels, 5x5 square convolution
        # kernel
        self.conv1 = nn.Conv2d(1, 6, 5)
        self.conv2 = nn.Conv2d(6, 16, 5)
        # an affine operation: y = Wx + b
        self.fc1 = nn.Linear(16 * 5 * 5, 120)
        self.fc2 = nn.Linear(120, 84)
        self.fc3 = nn.Linear(84, 10)

    def forward(self, x):
        # Max pooling over a (2, 2) window
        x = F.max_pool2d(F.relu(self.conv1(x)), (2, 2))
        # If the size is a square you can only specify a single number
        x = F.max_pool2d(F.relu(self.conv2(x)), 2)
        x = x.view(-1, self.num_flat_features(x))
        x = F.relu(self.fc1(x))
        x = F.relu(self.fc2(x))
        x = self.fc3(x)
        return x

    def num_flat_features(self, x):
        size = x.size()[1:]  # all dimensions except the batch dimension
        num_features = 1
        for s in size:
            num_features *= s
        return num_features
net = Net()
print(net)

简单对照一下,
在CMSIS-NN中的第一层,
卷积函数 arm_convolve_HWC_q7_RGB();
激活函数arm_relu_q7();
池化层函数arm_maxpool_q7_HWC();

分别对应
self.conv1 = nn.Conv2d(1, 6, 5)
x = F.relu(self.fc1(x))
x = F.max_pool2d(F.relu(self.conv1(x)), (2, 2))

实际执行也是按照如下顺序进行的
input -> conv2d -> relu -> maxpool2d -> conv2d -> relu -> maxpool2d
      -> view -> linear -> relu -> linear -> relu -> linear
      -> MSELoss
      -> loss

3. 训练这模型
3.1 典型的训练图按照以下步骤创建和执行
-定义NN网络的学习参数,维数
- 输入数据集并且迭代
- 用这个网络处理输入的数据
- 计算这个初始weight的损失,也就是偏差
- 扩散并计算参数,把输出的数据迭代计算并回溯
- 用定义的weight函数,更新weight,常见的规则是weight = weight -learning_rate * gradient

3.2 数据集需要独立采集和录入
- 加载并预处理数据,即数据清洗
- 定义CNN网络,如上程序所示,其中的数据和层数不是固定的,是需要自己定义的当然,结果会有比较大的不同。
- 定义损失函数和优化器,这里引入一个交叉熵的概念
import torch.optim as optim

criterion = nn.CrossEntropyLoss()
optimizer = optim.SGD(net.parameters(), lr=0.001, momentum=0.9)

- 用这个网络处理训练数据,一般是用循环语句,把全部数据集加载并计算一遍
for i, data in enumerate(trainloader, 0):
  ... ...

- 测试这个网络和计算结果的正确率。这个和人工规则模拟的最大不同,是这个不会全对,在一定的正确率下就是最优。那么测试的原理就是用一组测试数据集(远远小于训练集),逐个输入新的weight和loss数值下的图中,得出新的分类结果。确定这个计算图的有效性。在不正确的参数选择和数据不干净的情况下,正确率会低至15%,这个和乱猜的结果差不多了,到底只有10个数字。
4. 这个是使用pytorch训练数据的简单流程,具体每个步骤都比较重要,也会影响这个结果。
分析这个主要是说明,这个训练是如何使得训练集用在GD32F3xxx上的。上述训练的结果,其实对应2步工作:
4.1 定义不同的layer,如
Conv2d(1, 6, 5)对应
arm_convolve_HWC_q7_fast(img_buffer2, CONV2_IM_DIM, CONV2_IM_CH, conv2_wt, CONV2_OUT_CH, CONV2_KER_DIM,
                           CONV2_PADDING, CONV2_STRIDE, conv2_bias, CONV2_BIAS_LSHIFT, CONV2_OUT_RSHIFT, img_buffer1,

                           CONV2_OUT_DIM, (q15_t *) col_buffer, NULL);
其中,需要对照的是
static q7_t conv1_wt[CONV1_IM_CH * CONV1_KER_DIM * CONV1_KER_DIM * CONV1_OUT_CH] = CONV1_WT;
等等,这里面已经定义了对应的维度的。
4.2 导入训练后的数据,
#include "arm_nnexamples_cifar10_weights.h"
这里的数据就是从这个pytorch模型中导出的数据weight数据。在torch.nn里面导出模型中就有。
4.3 可以看出,这个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需要很多新的概念,足够数据集,强大的计算平台和硬件。当然,这个训练集训练一次就可以反复用,对别人如果不解释也是看不明白的。
供大家参考指证。
下一步,就要开始搭建属于本项目的训练模型了。引入计算模型,可以避免自己使用dsp这样的编程和应用,直接用cmsisi-nn的引用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尝试使用http://librosa.github.io/librosa/ 这样的专业的音频处理库进行音频的分割录入和处理,其实是降低了数据处理难度,从软件上辅助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