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1208级反馈电源替换亚成微过温过压保护电源驱动管理IC

楼主(2018-09-30):
DK1208级反馈电源替换亚成微过温过压保护电源驱动管理IC
过温过压保护电源驱动管理ICDK1208次级反馈电源替换亚成微
驱动管理ICDK1208功能描述
DK1208是一款符合6级能效标准的次级反馈,反激式AC-DC高性能准谐振开关电源
控制芯片。芯片内置高压功率管,芯片内还包含有准谐振检测、SLEEP超低待机、自供
电等电路,并具有输出短路、次级开路、过温、过压等保护功能。芯片采用高集成度的
CMOS电路设计,具有外围元件极少,变压器成本低(隔离输出电路的变压器只需要两个
绕组)等特点。
驱动管理ICDK1208产品主要特点:
全电压输入85V—265V。
l内置700V功率管。
l专利的自供电技术,变压器无需外部供电绕组,无需启动电阻(降低成品
成本)。
l特有的SLEEP技术使芯片具有超低的待机功耗。
l内置PWM准谐振电路,增加电源转换效率和保证良好的EMC特性。
l过温、过流、过压以及输出短路,次级开路,光耦失效保护。
l4KV防静电ESD测试。
驱动管理ICDK1208主要应用12W以下AC-DC应用包括:电源适配器、充电器、电磁炉、空调、DVD、机顶盒等家
电产品。
极限参数
供电电压 VDD ………………………………………………………………… -0.3V--8V
供电电流 VDD …………………………………………………………………. 100mA
引脚电压
…………………………………………………..... -0.3V--VDD+0.3V
…………………………………………………………...
驱动管理ICDK1208上电启动:
芯片内置高压启动电流源;上电启动时当VDD电压小于启动电压时,打开三极管对
外部的VDD储能电容C4充电。当VDD电压达到启动电压VCC_Start的时候,关闭启动
电流源,启动过程结束,控制逻辑开始输出PWM脉冲并检测IS电阻,当IS接电阻RS对
地时,设定最大峰值电流Ip_Max=Vlim/RS(Vlim是IC6脚内部检测电压最大值);当IS
脚直接接地时,设定最大峰值电流为Ip_Max=700mA;
驱动管理ICDK1208软启动:
上电启动结束后,为防止输出电压建立过程可能产生的变压器磁芯饱和,功率管和
次级整流管应力过大,芯片内置软启动电路,在软启动时初级峰值电流最大为0.5倍最
大峰值电流。
短路和过载保护(OCP):
次级输出短路或者过载时,如果FB电压连续1.7S高于短路保护阀值Vfb_H;芯片
立即关断功率管,进入异常保护模式。
次级开路和光耦失效保护(OVP):
当次级开路或光耦失效时,如果检测到反激电压Vor>Vor_Max,立即关闭PWM输出
并进入异常保护模式。在光耦失效时,输出保护电压可通过下面公式计算:
驱动管理ICDK1208异常保护模式:
驱动管理ICDK1208进入异常保护模式后,关闭PWM输出,启动500ms定时器。在500ms内,VCC
电压下降并维持4.6V,500ms后,芯片结束异常状态。
驱动管理ICDK1208注意事项:
1、功率器件是需要散热的,芯片的主要热量来自功率开关管,功率开关管与引脚
78相连接,所以在PCB布线时,应该将引脚78外接的铜箔的面积加大并作镀锡处理,以
增大散热能力。
2、芯片的78引脚是芯片的高压部份,最高电压可达600V以上,所以在线路布置上
要与低压部份保证1.5mm以上的安全距离,以免电路出现击穿放电现象。
3、由于变压器不是理想器件,在制造过程中一定会存在漏感,漏感会影响到产品
的稳定及安全,所以要减小,漏电感应控制在电感量的8%以内,三明治绕线方式可以减
小漏感。
驱动管理ICDK1208反激电压VOR选择:
DK1208中VOR最大值为133V,为防止干扰,输出保护电压应当大于输出电压的1.2倍,
即正常工作时Vor取值最大为:133/1.2=110V;输出保护电压应当小于输出电容的耐压
值。当输出电容耐压10V时,Vor取值最小为:133*5.2/10=70V。本设计取Vor=80V。
芯片LED联系订购13802567304 林先生/技术支持
恒流控制ic
DK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