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intf串口函数会影响中断配置

楼主:
最近在调试摄像头接收数据部分,YUV422,15fs,场同步信号66.7ms一次。

其实,外部中断很简单,but, 我遇到了一个坑:
printf("\r\n初始化完成");
config_interrupt();

如上图所示程序,可以正确进入中断,

但是将printf放在中断配置函数后边,进入中断后,中断标志位清零失效,如果程序中有i++之类的指令,则会一直执行。
config_interrupt();
printf("\r\n初始化完成");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初步认为UART的发送函数会影响这个中断,但具体原理不清楚,还望大神赐教。
其它代码,请查看【GD32F350 都市青年家庭安防卫士 】第五贴 利用外部中断接收摄像头场行同步信号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493&fromuid=363532

补充内容 (2018-10-8 22:33):
问题已经解决,见下边我的回复,或者第五贴

网友A:
我曾在C51的printf调用时遇到过问题,先要设置TI=1才能正常工作,原因是printf函数是调用putchar函数输入,而putchar应该是先判断TI是否为1,不为1则等待为1。如果为1则清0,然后送出一个字符。楼主说的问题要检查这个函数的执行过程,从而找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在C51的printf调用时遇到过问题,先要设置TI=1才能正常工作,原因是printf函数是调用putchar函数输入, ...

已经定位了,是PCLK时钟太高,造成中断信号被淹没。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