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F350的无线数字对讲机】4、外部中断的大BUG?

楼主:
    今天做对讲机的按键设置,想把开发板上的两个按键都用起,可是遇到了GD32的大BUG。是我水平太Low了?
    先看下F350开发板上两个按健的原理图吧。

从原理图上看,B2按键是接在PA0上,B3按键是接在PB7上。
好了,写段代码来验证下:
#include "gd32f3x0.h"                   // Device header

int main()
{
        //开启GPIO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设置外部中断
        gpio_mode_set(GPIOA,GPIO_MODE_INPUT,GPIO_PUPD_NONE,GPIO_PIN_0);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A,EXTI_SOURCE_PIN0);
        exti_init(EXTI_0,EXTI_INTERRUPT,EXTI_TRIG_BOTH);

        gpio_mode_set(GPIOB,GPIO_MODE_INPUT,GPIO_PUPD_NONE,GPIO_PIN_7);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B,EXTI_SOURCE_PIN7);
        exti_init(EXTI_7,EXTI_INTERRUPT,EXTI_TRIG_BOTH);

        //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rq_enable(EXTI4_15_IRQn,0,1);
        nvic_irq_enable(EXTI0_1_IRQn,0,2);

        while(1)
        {
                //验证
                if(gpio_input_bit_get(GPIOB,GPIO_PIN_7) == RESET)
                {
                        gpio_input_bit_get(GPIOB,GPIO_PIN_7);
                }
                if(gpio_input_bit_get(GPIOA,GPIO_PIN_0) == RESET)
                {
                        gpio_input_bit_get(GPIOA,GPIO_PIN_0);
                }
        }
}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7);
}

如下图所示,打上断点:

调试程序,让程序跑起来,然后按下B2程序会断在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处,然后继续运行,程序接下来断在gpio_input_bit_get(GPIOA,GPIO_PIN_0);这个是正确的。验证B3按键,不论你怎么按。都不会中断下来。只会断gpio_input_bit_get(GPIOB,GPIO_PIN_7);同样的设置,为什么PB7的外部中断就不灵了呢?最后调试发现是EXTISS0-EXTISS3这几个寄存器不能设置值。也就是说GD32F350能用的外部中断只有PA0,PB0,PC0,PF0,要想用其它引脚……没戏!
同时手有个GD32F450的开发板,也做了同样的实验。一样的效果,不会吧,我都不敢相信。
如果论坛里有GD32的FAE,麻烦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A:
亲测有其他中断源可用,楼主可再撸撸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测有其他中断源可用,楼主可再撸撸码……

我的代码哪里有错吗?

网友A:
用过中断源0和1,其他的不知道
比较一下看看
三向按键,每次只可能出现一种键值
#define WHEEL_KEY_UP_PIN                     GPIO_PIN_0
#define WHEEL_KEY_UP_GPIO_PORT               GPIOB
#define WHEEL_KEY_UP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WHEEL_KEY_UP_EXTI_LINE               EXTI_0
#define WHEEL_KEY_UP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B
#define WHEEL_KEY_UP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0
#define WHEEL_KEY_UP_EXTI_IRQn               EXTI0_1_IRQn
#define WHEEL_KEY_OK_PIN                     GPIO_PIN_1
#define WHEEL_KEY_OK_GPIO_PORT               GPIOB
#define WHEEL_KEY_OK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WHEEL_KEY_OK_EXTI_LINE               EXTI_1
#define WHEEL_KEY_OK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B
#define WHEEL_KEY_OK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1
#define WHEEL_KEY_OK_EXTI_IRQn               EXTI0_1_IRQn
#define WHEEL_KEY_DN_PIN                     GPIO_PIN_1
#define WHEEL_KEY_DN_GPIO_PORT               GPIOA
#define WHEEL_KEY_DN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WHEEL_KEY_DN_EXTI_LINE               EXTI_1
#define WHEEL_KEY_DN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A
#define WHEEL_KEY_DN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1
#define WHEEL_KEY_DN_EXTI_IRQn               EXTI0_1_IRQn

void WHEEL_KEY_INIT(void)
{
        /* enable the key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WHEEL_KEY_UP_GPIO_CL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WHEEL_KEY_OK_GPIO_CL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WHEEL_KEY_DN_GPIO_CL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
  gpio_mode_set(WHEEL_KEY_UP_GPIO_PORT,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WHEEL_KEY_UP_PIN);
        gpio_mode_set(WHEEL_KEY_OK_GPIO_PORT,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WHEEL_KEY_OK_PIN);
        gpio_mode_set(WHEEL_KEY_DN_GPIO_PORT,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WHEEL_KEY_DN_PIN);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rq_enable(WHEEL_KEY_UP_EXTI_IRQn, 2U, 0U);
        nvic_irq_enable(WHEEL_KEY_OK_EXTI_IRQn, 2U, 0U);
        nvic_irq_enable(WHEEL_KEY_DN_EXTI_IRQn, 2U, 0U);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_line_config(WHEEL_KEY_UP_EXTI_PORT_SOURCE, WHEEL_KEY_UP_EXTI_PIN_SOURCE);
        syscfg_exti_line_config(WHEEL_KEY_OK_EXTI_PORT_SOURCE, WHEEL_KEY_OK_EXTI_PIN_SOURCE);
        syscfg_exti_line_config(WHEEL_KEY_DN_EXTI_PORT_SOURCE, WHEEL_KEY_DN_EXTI_PIN_SOURCE);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WHEEL_KEY_UP_EXTI_LINE,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WHEEL_KEY_UP_EXTI_LINE);
        exti_init(WHEEL_KEY_OK_EXTI_LINE,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WHEEL_KEY_OK_EXTI_LINE);
        exti_init(WHEEL_KEY_DN_EXTI_LINE,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WHEEL_KEY_DN_EXTI_LINE);
}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
        if (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WHEEL_KEY_UP_EXTI_LINE))
        {
                wheel_key_up = true;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WHEEL_KEY_UP_EXTI_LINE);
        }
        else        {}
        if ((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WHEEL_KEY_OK_EXTI_LINE)) && !gpio_input_bit_get(WHEEL_KEY_OK_GPIO_PORT, WHEEL_KEY_OK_PIN) )
        {
                wheel_key_ok = true;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WHEEL_KEY_OK_EXTI_LINE);
        }
        else {}
        if ((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WHEEL_KEY_DN_EXTI_LINE)) && !gpio_input_bit_get(WHEEL_KEY_DN_GPIO_PORT, WHEEL_KEY_DN_PIN) )
        {
                wheel_key_dn = true;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WHEEL_KEY_DN_EXTI_LINE);
        }
        else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中断源0和1,其他的不知道
比较一下看看
三向按键,每次只可能出现一种键值

你可以试下除了外部中断0 以外的其它外部中断。
你看我的贴子,exti0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其它的外部中断不行。
等你消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下除了外部中断0 以外的其它外部中断。
你看我的贴子,exti0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其它的外部中断 ...

中断源1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源1没问题的

其它的中断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源1没问题的

你觉得我的代码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的中断源呢?
        /* enable the key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9);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rq_enable(EXTI4_15_IRQn, 2U, 0U);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B, EXTI_SOURCE_PIN9);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EXTI_9,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B9亲测可用
楼主的代码似乎少了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这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9亲测可用
楼主的代码似乎少了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这货

是然是因为这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