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测评】搭建Flask视频流媒体Web服务器

楼主:
上个帖子【树莓派3B+测评】TensorFlow物体识别对tensorflow深度学习框架进行了简单的使用,这次尝试通过Flask搭建视频流媒体Web服务器。 先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将树莓派的USB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实时显示在浏览器界面上,视频流的传输用到的是Flask,网页界面通过html编程实现。 首先安装Flask
sudo pip install flask

我的树莓派系统已经自带有这个软件包了。 接下来需要新建一个文件夹来存放整个项目文件。我在桌面的test文件夹中新建了一个flask-video文件夹,并且需要在该文件夹中新建static和templates文件夹(这两个文件夹用于存放网页设计相关文件)。另外需要python程序进行摄像头的读取,视频流的传输。 整个项目的结构如下 app.py代码如下,主要是通过flask实现视频流传输。 程序中端口666是随意设置的。
from flask import Flask, render_template, Response
from camera_opencv import Camera
app = Flask(__name__)
@app.route('/')
def index():
"""Video streaming home page."""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def gen(camera):
"""Video streaming generator function."""
while True:
frame = camera.get_frame()
yield (b'--frame\r\n'
b'Content-Type: image/jpeg\r\n\r\n' + frame + b'\r\n')
@app.route('/video_feed')
def video_feed():
"""Video streaming route. Put this in the src attribute of an img tag."""
return Response(gen(Camera()),
mimetype='multipart/x-mixed-replace; boundary=frame')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run(host='0.0.0.0', port =666, debug=True,threaded=True)

base_camera.py 多线程视频传输(详见github附件) camera_opencv.py 用于获取USB摄像头图像
import cv2
from base_camera import BaseCamera
class Camera(BaseCamera):
video_source = 0
@staticmethod
def set_video_source(source):
Camera.video_source = source
@staticmethod
def frames():
camera = cv2.VideoCapture(Camera.video_source)
if not camera.isOpened():
raise RuntimeError('Could not start camera.')
while True:
# read current frame
_, img = camera.read()
# encode as a jpeg image and return it
yield cv2.imencode('.jpg', img)[1].tobytes()

接下来是html相关文件 index.html内容如下,body中的内容是网页中显示的内容,本例程显示了视频窗口和一个树莓派图标。
Video Streaming Demonstration

视频流媒体Demo

@2018 Raspberry Pi 3B+

style.css内容如下,它是index.html的配置文件,用于设置网页的颜色、字体等。
body{
background: #D2E9FF;
color: #FF8040;
padding:1%;
text-align: center;
}

整个项目的代码我上传到了github,地址:
程序运行命令为:
python2 app.py

然后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
http://localhost:666

即可启动。 演示视频:树莓派视频流媒体Demo

网友:
VNC登录如果没有调整树莓派的分辨率,可能会出现下面的结果,屏幕分辨率太小了!

调整屏幕分辨率的方法很简单,在终端中输入:
sudo raspi-config

会出现如下界面,通过上下键选择Advanced Options

然后选择Resolution,选择一个合适的分辨率,保存,重启树莓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