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XEP100的时钟和中断

楼主(2018-10-03):
MC9S12XEP100的时钟和中断
MC9S12XEP100
的核心频率最高可以运行到多大
MHz
,总线频率最高可以运行到
多少MHz
。
MC9S12XEP100的
复位方式是要自己设计吗?上电复位、外部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复位、时钟监测复位,这四个可以同时存在吗。

网友A(2018-11-12):
低功耗模式可以使用 4MHz to 16MHz 晶振,全速模式下可以使用2MHz to 40MHz晶振。上电复位、外部复位引脚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复位、软件寄存器复位可以同时存在,复位电路设计最好参考官方推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