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50的pwm配置不成功

楼主:
void pwm_pin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5,
                                GPIO_PIN_6|GPIO_PIN_7);
}

void pwm_timer_config(void)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pwm_initpara;

        pwm_pin_confi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5);

    timer_deinit(TIMER15);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800-1;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200-1;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5,&timer_initpara);

    /* TIMERf15通道控制更新中断启用*/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6,TIMER_INT_UP);
//        nvic_irq_enable(TIMER16_IRQn,0,1);

        pwm_ini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pwm_ini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pwm_ini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pwm_ini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5, TIMER_CH_0, &pwm_ini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5, TIMER_CH_0, 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5, TIMER_CH_0, 100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5, TIMER_CH_0, TIMER_OC_SHADOW_ENABLE);

    /* TIMER15计数器启用*/
    timer_enable(TIMER15);
}

实测定时器部分配置是没问题的,用中断闪烁led成功了,但PA6引脚保持低电平没有pwm波产生

网友:
到现在依然没有发现问题在哪,但改用TIMER1的CH1通道,通过PA1输出

把上面的TIMER15改为TIMER1、CH0改为CH1、PA6改为PA1
又可以正常输出,初步认为是TIMER1定时器有一些TIMER15定时器无法配置的功能,或者TIMER15本身有bug

void pwm_pin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2,
                                GPIO_PIN_1);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
}

/*!
    \ brief配置TIMER外设
    \ param [in] none
    \ param [out] none
    \ retval无
*/
void pwm_timer_config(void)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pwm_initpara;

        pwm_pin_confi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timer_deinit(TIMER1);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800-1;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200-1;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 TIMERf1通道控制更新中断启用*/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TIMER_INT_UP);
//        nvic_irq_enable(TIMER1_IRQn,0,1);

        /*
        第二步:比较模式配置:
        设置CHxCOMSEN位来配置输出比较影子寄存器;
        设置CHxCOMCTL位来配置输出模式(置高电平/置低电平/反转);
        设置CHxP/CHxNP位来选择有效电平的极性;
        设置CHxEN使能输出。
        */
        pwm_ini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pwm_ini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pwm_ini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 TIMER_CH_1, &pwm_ini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 TIMER_CH_1, 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 TIMER_CH_1, TIMER_OC_SHADOW_ENABLE);

        /*
        第四步:通过TIMERx_CAR寄存器和TIMERx_CHxCV寄存器配置输出比较时基:
        CHxVAL可以在运行时根据你所期望的波形而改变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 TIMER_CH_1, 1000);

    /* TIMER1计数器启用*/
    timer_enable(TIME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