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32的仓库温度报警系统---GPIO口驱动蜂鸣器

楼主:
       国庆佳节快过完一半了,但是项目还是没有多大的进展,距离提交作品的时间越来越近,但是还是存在许多bug需要解决。
       今天在调试驱动蜂鸣器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驱动发光二极管的方式去操作蜂鸣器呢?我是用GPIOC_1去控制蜂鸣器的响起与关闭,但是当初始化GPIOC_1口时,怎么设置EvbBeepConfig();其GPIOC_1初始值始终为高,喇叭一直会有声音输出,即使设置GPIOC_1输出为0,喇叭还是有嘶嘶的杂音输出。不知道如下配置是否正当:
       void EvbBeep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MHZ,GPIO_PIN_1);
          gpio_bit_reset(GPIOC,GPIO_PIN_1);
        }

网友:
电路是怎么设计的有没有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
处理器IO一般加隔离后用驱动能力大的器件驱动蜂鸣器

网友:
这个是蜂鸣器驱动电路图,您看看这个电路图您设计的合理吗

网友A:
//初始化PB8为输出口.并使能这个口的时钟
//蜂鸣器初始化
void BEE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BEEP-->PB.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GPIOB.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输出0,关闭蜂鸣器输出

}

将蜂鸣器的输出配置为推挽输出

网友:
看看该GPIO端口是否用于其他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PB8为输出口.并使能这个口的时钟
//蜂鸣器初始化
void BEEP_Init(void)
{

GPIO_Init ...

兄弟,你写的这个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是调用GD32里面的函数吗?请问GPIO_Init()函数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