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开启FPU后是否不能使用编译器自带的math函数?

楼主:
GD32F350开启FPU后是否不能使用编译器自带的math函数?程序调用atan2()后死机,编译器使用arm-gcc.

网友A:
F350不带FPU,不支持硬件浮点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50不带FPU,不支持硬件浮点计算。

确实如此,我以为只要是M4内核就带FPU的。实际是不带的,只是支持一些DSP指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