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能采集AD7606 ADCV2.0那些事?(一)

楼主:
       最近我在做一个相关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是用来参赛的,在这就先不介绍项目的相关内容,等比赛结束了再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项目需要用到AD7606这个牛逼的模块,所以就现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实话这个模块我搞了块半个月了(当然不是一心一意在搞喽),然后我突然在今天凌晨2点钟将他给征服了,下面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模块。
       AD760616位、8通道同步采样、每通道采样率可达200kSPS的模数数据采集芯片,内置模拟输入箝位保护、二阶抗混叠滤波器、跟踪保持放大器、16位电荷再分配逐次逼近型ADC、数字滤波器、2.5V基准电压源、基准电压缓冲以及高速串行和并行接口。采用5V单电源供电,具有片内滤波和高输入阻抗,因此无需驱动运算放大器和外部双极性电源;抗混叠滤波器的3 dB截止频率为22 kHz;当采样速率为200kSPS时,它具有40 dB抗混叠抑制特性;输入箝位保护电路保证输入耐受±16.5V的电压。可应用于电力线监控和保护、多相电机控制、仪表和控制、多轴定位、数据采集等系统中。真容如下图:

最大采样率200kSPS。支持6个过采样模式,分别是2倍、4倍、8倍、16倍、32倍和64倍,通过过采样对采集到的数据求平均,有效地降低了输入模拟量的抖动影响。过采样倍数越大,采样率越低。
数据接口16位总线接口/8位总线接口/SPI串行接口,使用2.54间距的双排针接口;接口电平可以是5V或者3.3V,通过模块上的短路帽或者IO口编程控制。
模拟输入可以处理±10V±5V真双极性输入电压范围信号,使用5.08间距的接线端子接口,通过模块上的短路帽或者IO口编程控制;模拟输入阻抗均为1MΩ
测量精度±10V输入时,测量精度为0.35mV以内;±5V输入时,测量精度为0.2mV以内
听起来还不错,挺牛逼的一个模块,价格120元,天价了。除了价格贵点,其他还是挺满意的,特别符合我的作品需求。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引脚特别多,与单片机接起来特别麻烦,而且他的连接方式有好多种,尤其是并行连接这种模式要连特别多的线,我是个懒人,因此就没有采用这种方式,而是采用SPI连接方式,SPI连接图如下

这种方式相比较于其他两种方式连线较少,其他连接方式我也分享一下,各位有感兴趣的回去可以尝试一下。

上面说了,我比较懒,我就选择SPI连接方式(比较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式),我还专门为这个SPI连接方式做了一个转接板,当然这个转接板是在详细阅读技术手册之后才确定的转接板原理图。下面把手册分享给大家 AD7606_cn.pdf (886.35 KB, 下载次数: 21) ,然后我再抽出一些手册中的细节与大家分享一下:
OS2 OS1 OS2 :组合状态选择过采样模式。
000表示无过采样,最大200Ksps采样速率。
001表示2倍过采样,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2个样本求平均
010表示4倍过采样,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4个样本求平均
011表示8倍过采样,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8个样本求平均
100表示16倍过采样,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16个样本求平均
101表示32倍过采样,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32个样本求平均
110表示64倍过采样, 也就是硬件内部采集64个样本求平均

过采样倍率越高,ADC转换时间越长,可得到的最大采样频率就越低。

CVA,CVB :启动AD转换的控制信号。CVA决定1-4通道,CVB决定5-8通道。
           2个信号可以错开短暂的时间。一般情况可以将CVA,CVB并联在一起。
RAGE : 量程范围选择。0表示正负5V, 1表示正负10V.
RD : 读信号
RST : 复位信号
BUSY : 忙信号
CS : 片选信号
FRST : 第1个通道样本的指示信号
VIO : 通信接口电平
DB0-DB15 : 数据总线

了解到上述内容,我开始使用PCB软件画图

硬件方面一切准备就绪,下面开始程序的设计
AD7606.C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7606.h"

//-----------------------------------------------------------------
// 初始化程序区
//-----------------------------------------------------------------
//-----------------------------------------------------------------
// void GPIO_AD7606_Configuration(void)
//-----------------------------------------------------------------
//
// 函数功能: AD7606引脚配置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RCC_APB2PeriphClockCmd(); GPIO_Init();
//
//-----------------------------------------------------------------
void GPIO_AD7606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IO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
        // AD7606
        //++++++++++++++++++++++++++++++++++++++++++++++++++++++++++++++++++++++++++++++++
        // 控制线配置
        //                                                     CS_N       RD/SCLK      REST           COA_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BUS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D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void AD7606_Init(void)
//-----------------------------------------------------------------
//
// 函数功能: AD7606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 注意事项: 无
//-----------------------------------------------------------------
void AD7606_Init(void)
{

        convstAB_Set;
        Delay_1ms(1);
        clk_Set;
        cs_Set;
        AD7606_reset();
        Delay_1ms(1);
        GPIO_AD7606_Configuration();
}

/*   * 名称:AD7606_startconvst()  * 功能:启动转换  */
void AD7606_startconvst(void)
{
        convstAB_Reset;
        Delay_ns (100);
        convstAB_Set;
}

/*   * 名称:AD7606_reset()  * 功能:复位模块  */
void AD7606_reset(void)
{
        rst_Reset;
        Delay_ns (10);
        rst_Set;
        Delay_1us(1);
        rst_Reset;
}

/*
* 名称:AD7606_read_data()
* 功能:读取数据
* 返回值:返回一个结构体指针,该指针为指向结构体数组的首地址
*/

void AD7606_read_data(s16 * DB_data)
{
        u8 i,j;
        for(i=0;i<8;i++)
        {
                u16 DB_data1 = 0;
                cs_Reset;
                Delay_ns(20);
                for(j=0;j<16;j++)
                {
                        clk_Reset;
                        Delay_ns(25);
                        DB_data1 = ((u16)(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0))<< (15-j)) + DB_data1;
                        clk_Set;
                        Delay_ns(35);
                }
                cs_Set;
                DB_data[i] = (u16)DB_data1;
        }
}

AD7606.H文件
#ifndef _AD7606_H
#define _AD7606_H

#include "sys.h"

#define convstAB_Set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define convstAB_Reset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define rst_Set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4)
#define rst_Reset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4)

#define clk_Set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3)
#define clk_Reset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3)

#define cs_Set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2)
#define cs_Reset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2)

#define busy_Set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
#define busy_Reset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

extern void GPIO_AD7606_Configuration(void);
extern void AD7606_Init(void);
extern void AD7606_startconvst(void);
extern void AD7606_reset(void);
extern void AD7606_read_data(s16 * DB_data);

#endif

//-----------------------------------------------------------------
// End Of File
//-----------------------------------------------------------------
MAIN函数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logo.h"
#include "key.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modechoose.h"
#include "adc.h"
#include "freecarscope.h"
#include "anoflyscope.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datapro.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7606.h"
#include "Del.h"
int main(void)
{

        s16 DB_data[8] = {0};                                                                //通道采集数值存放数组
        u8 temp;                                                                                        //BUSY变量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CD_Init();                                                                                        //LCD屏初始化
        LED_Init();                                                                                 //指示灯初始化
//        Adc_Init();                                                                                        //ADC采集初始化
        tp_dev.init();                                                                                //触摸屏初始化

        AD7606_Init();                                                                                //AD7606初始化
//        KeyInit();                                                                                        //按键初始化

        while(1)
        {
                AD7606_startconvst();                                                                        //AD7670启动转换
                Delay_ns(1);
                temp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                        // 读取 BUSY的状态
                while((temp == 1))                                                                                //当busy为低电平时,数据转换完毕,此时可以读取数据
                {
                        Delay_ns(10);
                        temp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                // 读取 BUSY的状态
                }
                AD7606_read_data(DB_data);                                                                //读取各通道数据
                LCD_ShowString(50,100,200,24,24,(u8 *)"CH1:");
                LCD_ShowNum(100,100,DB_data[0],8,24);

                LCD_ShowString(50,200,200,24,24,(u8 *)"CH2:");
                LCD_ShowNum(100,200,DB_data[1],8,24);

                LCD_ShowString(50,300,200,24,24,(u8 *)"CH3:");
                LCD_ShowNum(100,300,DB_data[2],8,24);

                LCD_ShowString(50,400,200,24,24,(u8 *)"CH4:");
                LCD_ShowNum(100,400,DB_data[3],8,24);

                LCD_ShowString(50,500,200,24,24,(u8 *)"CH5:");
                LCD_ShowNum(100,500,DB_data[4],8,24);

                LCD_ShowString(50,600,200,24,24,(u8 *)"CH6:");
                LCD_ShowNum(100,600,DB_data[5],8,24);

                LCD_ShowString(50,700,200,24,24,(u8 *)"CH7:");
                LCD_ShowNum(100,700,DB_data[6],8,24);

                LCD_ShowString(50,800,200,24,24,(u8 *)"CH8:");
                LCD_ShowNum(100,800,DB_data[7],8,24);

                delay_ms(500);
        }
}

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战舰V3。下面晒一下实物图:

好了,这个只是我参赛作品的一部分,后面会把整个东西都跟大家分享

网友A:
AD7606也就70不到,新出的型号功能翻倍,价格一样

网友B:
帖子看完了 想请问楼主你是怎么征服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7606也就70不到,新出的型号功能翻倍,价格一样

我用的是120元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看完了 想请问楼主你是怎么征服它的?

本人菜鸡一个,脑子比较笨,往往取得一点微小的成就就得意忘形,希望大神无视鄙人的狂妄用词,我是阅读技术文档手册搞定转接板之后才有数据的,之前没有数据,我把搞出数据说成“征服”在大神面前班门弄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7606也就70不到,新出的型号功能翻倍,价格一样

对,是AD7616,16通道,至于价格,那么就看量了,公司上千万PCS的用量,价格你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