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A1042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TJA1042芯片的SPILT管脚有什么用?平事多是怎么接的?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这个引脚是用来平衡网络的,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悬空,我一般都是悬空

网友:
这个引脚5认为应该需要接高电平吧。  我实验板上悬空不接时,测试时芯片不工作。

网友: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芯片待机情况下主芯片如何得知总线上有消息了?这个待机功能怎么实现呢?

网友:
没人回复你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