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比较常用的几个快捷键

楼主:
其实就是这些快捷键比较常用,转发分享一下

PageUp:以鼠标为中心放大
PageDown:以鼠标为中心缩小。
Home:将鼠标所指的位置居中
End:刷新(重画)
*:顶层与底层之间层的切换
+(-)逐层切换:“+”与“-”的方向相反
Qmm(毫米)与mil(密尔)的单位切换
IM:测量两点间的距离
Ex:编辑X,X为编辑目标,代号如下:(A)=圆弧;(C)=元件;(F)=填充;(P)=焊盘;(N)=网络;(S)=字符;(T)=导线;(V)=过孔;(I)=连接线;(G)=填充多边形。例如要编辑元件时按EC,鼠标指针出现“十”字,单击要编辑的元件即可进行编辑。
Px:放置X,X为放置目标,代号同上。
Mx:移动X,X为移动目标,(A)、(C)、(F)、(P)、(S)、(T)、(V)、(G)同上,另外(I)=翻转选择部份;(O)旋转选择部份;(M)=移动选择部份;(R)=重新布线。
Sx:选择X,X为选择的内容,代号如下:(I)=内部区域;(O)=外部区域;(A)=全部;(L)=层上全部;(K)=锁定部分;(N)=物理网络;(C)=物理连接线;(H)=指定孔径的焊盘;(G)=网格外的焊盘。例如要选择全部时按SA,所有图形发亮表示已被选中,可对选中的文件进行复制、清除、移动等操作。

网友A:
太浅了,不太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浅了,不太适用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