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滤出基波 三次谐波 五次谐波,滤基波失真原因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不把你的滤波电路(标注详细的元器件参数)贴出来,别人怎么能够分析出你“滤基波失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把你的滤波电路(标注详细的元器件参数)贴出来,别人怎么能够分析出你“滤基波失真”的原因?

我错了,,,

网友:
你的电路,U2构成二阶低通滤波。
失真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你的电路U1输出信号(矩形波)幅度超出U2允许的输入范围。U1的输出幅度 ,大致上就是零到电源电压(12V),而LM318输入可能不是轨到轨(我没有查手册)。

网友:
LM318不是轨到轨运放,要么换成轨到轨运放,要么将318的供电电源提高到15-18V,也可以将555的供电降到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