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测评】与8266通信

楼主:
        这一篇是树莓派与ESP8266的通信。
        简单的示意图如下:

        手机作为AP,树莓派和ESP8266分别连接到该热点上。这里ESP8266用的是官方的模组,需要外部MCU通过串口发送AT指令控制。那这个MCU就由树莓派代劳了。树莓派和ESP8266之间建立TCP连接,树莓派作为服务器,ESP8266作为客户端。本质就是树莓派自己在这绕着圈子自言自语,呵呵。

一、准备工作
        手机建立AP热点,名称为:AP01,密码为12345678

        树莓派和ESP8266之间需要四根连线。分别是3.3V电源,GND,以及串口的tx和rx。ESP8266所需的电源从树莓派上获取。之前提到过,树莓派的IO扩展口中有路UART,如下图所示。根据树莓派官方的资料,树莓派3B+上的串口控制器默认是分配给了蓝牙,这里要用串口,需要更改配置,将串口分配到IO扩展口上。具体的方法网上有不少,我是参照这个网页上的教程来设置的(http://shumeipai.nxez.com/2016/0 ... art-use-issues.html)。注意:该网页内容中“编辑/boot目录下的cmdline.txt文件”一步我跳过了。因网页下面有留言更改后无法启动,所以我跳过了(我自己的猜测而已,没有证实)。跳过不影响本实验。

        测试的时候,还是用的python编程,这里需要先安装一下python下的串口模块。我之前做蓝牙时,串口模块已经被安装上了,这里还是贴一下安装命令:
sudo pip install pyserial

或者
sudo pip3 install pyserial

二、测试代码
        先将测试代码贴在这里
import os
import time
from multiprocessing import Process
import serial
import socketserver

#TCP Server
class Myserver(socketserver.BaseRequestHandler):
    def handle(self):
        conn = self.request
        while True:
            uclient_dat=conn.recv(1024)
            print('rcv from 8266:%s' %(str(uclient_dat,'utf8')))
            if(uclient_dat==bytes('liang ge huang li ming cui liu','utf8')):
                conn.sendall(bytes('yi hang bai lu shang qing tian','utf8'))
            else:
                conn.sendall(bytes("I don't know",'utf8'))

def tcpServer(name):
    print('%s start...' %name)
    userver=socketserver.ThreadingTCPServer(('192.168.43.125',8200),Myserver)
    userver.serve_forever()

#TCP Client
def getRSP(ser):
    size=ser.inWaiting()
    sbuf=ser.read(size)
    print(sbuf)

#1 set to station mode
#2 set ssid
#3 chek ip addr
#4 creat socket
param=('AT+CWMODE_CUR=1\r\n',
       'AT+CWJAP_CUR="AP01","12345678"\r\n',
       'AT+CIPSTA?\r\n',
       'AT+CIPSTART="TCP","192.168.43.125",8200\r\n')

def tcpClient8266(name):
    print('%s start...' %name)
    ser=serial.Serial("/dev/ttyAMA0",115200)
    for prm in param:
        ser.write(prm.encode())
        time.sleep(8)
        getRSP(ser)
    dat_tx='liang ge huang li ming cui liu'
    print(len(dat_tx))
    while True:
        ser.write('AT+CIPSENDEX=30\r\n'.encode())
        time.sleep(1)
        getRSP(ser)
        ser.write(dat_tx.encode())
        time.sleep(1)
        getRSP(ser)

if __name__=='__main__':
    p1=Process(target=tcpServer,args=('tcpServer',))
    p2=Process(target=tcpClient8266,args=('tcpClient8266',))
    p1.start()
    p2.start()
    while True:
        pass

三、简要说明
        测试程序启动后,建立了两个进程,tcpServer和tcpClient8266,并分别启动,见代码57-60行。
        进程tcpServer的代码在8-22行,建立的server的ip为192.168.43.125(也就是树莓派的IP),socket端口为8200。此server只做一件事,接收客户端的数据,如果收到的为汉语拼音“两个黄鹂鸣翠柳”,则回复汉语拼音“一行白鹭上青天”,否则回复“I don't know”。
        进程tcpClient8266的代码在25-54行。首先打开串口(line41),串口设备为/dev/ttyAMA0,使用的波特率为115200,其它都用默认配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AT指令配置8266模块。配置的参数param一共有四个,第一个是设置8266为station模式;第二个是设置要连接的热点名称和密码;第三个是获取8266分配到的网络配置信息,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第四个是建立tcp连接,服务器地址和socket端口就是tcpServer进程中设置的信息。每发送一个配置信息,都会等待8266完成配置,并接收8266返回的配置信息,并打印出来(通过getRSP()函数)。每条配置信息完成的时间不尽相同,这里没有去解析回复信息,简单起见,都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延时(line44)。建立连接后,就可以通信了。48-54行是在循环发送汉语拼音“两个黄鹂鸣翠柳”,并接收服务器传回来的信息。
最终的演示效果如下:

        手机上的连接示意图如下:第一个是树莓派,第二个是8266,第三个是开发PC机。

四、结语
        在这个例子里,树莓派一方面构建一个web服务器,另外一方面,可以直接挂载其它的物联网模块,这里是用串口和连接了wifi模块,也可以连接433或zigbee模块。如果进一步拓展功能,就能成为一个功能丰富的物联网网关,管理众多的物联网节点。也可以通过IO扩张上的I2C以及SPI接口也可以直接挂载传感器模块获取相应的传感器数据。后续将继续在这方面拓展做一些有意思的小应用。

网友:
        如果一直要使用蓝牙功能,或者不想麻烦修改uart的映射关系,也可以通过加一个usb转串口工具来实现串口通信。树莓派3B+上有四个USB口。我现在用putty远程访问操作树莓派,这四个USB口都空着呢。我用了一个USB转串口模块,主芯片是CH340C,而且带+5V和+3.3V电源输出,可以通过该3.3V电源给8266供电。CH340方案的USB转串口模块插到树莓派上系统可自动识别,不需要安装驱动。
        将USB转串口模块插到树莓派上后,用命令查看一下当前的设备情况。
ls -l /dev

        可以看到识别出来的设备名称为ttyUSB0。另外需要更改一下测试代码,将第41行中的"/dev/ttyAMA0"更改为"/dev/ttyUSB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