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整改求助

楼主:
之前求助过新项目的EMC整改,现在又有了新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方向

在测试放电岛放电时,离产品最近的一个放电岛没有过,离产品比较远的两个放电岛测试过了。(±6KV,CLASS A要求)

在现场确认了一下,是由电源线束传导进去的干扰,通过增加磁环可以解决,但是不想增加成本,想通过layout的方式来改善。(共模电感也不想增加)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怎样改善,是否可以通过增加各网络之间的间距等方法,谢谢!

网友A:
已经确定是“由电源线束传导进去的干扰”
想通过layout的方式,共模电感也不想增加,这个不好解决
EMC整改非常注重源头,源头是什么,确定是电源线束?

网友:
如通过PCB重新设计,周期长,需要反复调试验证,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也不低
还有个方法,可以试试,切除干扰传导的途径就是将干扰向外传递的路径切断,让干扰无法向外干扰,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滤波,屏蔽等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确定是“由电源线束传导进去的干扰”
想通过layout的方式,共模电感也不想增加,这个不好解决
EMC整 ...

目前在现场测试的时候,把整个产品拆散,只留下了主控板和LED板确认工作状态,并用泡棉把电路板垫高,还是同样的现象,所以认为是从电源线束过去的。
图片是电源部分的电路,把R5、R11换成磁珠以后,还是一样的现象。

现在layout是双面板,是电路板两面覆地,每个地旁边基本都有过孔,不过现在电源连接器下面走了5根信号线,直接与IC相连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产品是通过LIN通讯工作的,现在的不良现象是LED灯熄灭,里面的风扇停止工作,但是电脑上显示LIN通讯是正常的,像是IC重启了,无法达到CLASS A的不影响工作的要求。

网友C:
如果是电源耦合,改PCB是解决不了问题的。PCB设计不良会导致辐射干扰耦合,而传导干扰只能通过阻绝或疏导来解决。可以试试在电源线上加外扣式磁环,如果怀疑是临近信号线辐射耦合干扰,可以拉开距离做测试,同时加强敏感信号回路的去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在现场测试的时候,把整个产品拆散,只留下了主控板和LED板确认工作状态,并用泡棉把电路板垫高,还 ...

“电源连接器下面走了5根信号线”
这个好验证,
找个板子做实验,把这5根信号线割断,用线连接绕过去
要多方验证,要确定真正的干扰源,,,把怀疑的地方都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源耦合,改PCB是解决不了问题的。PCB设计不良会导致辐射干扰耦合,而传导干扰只能通过阻绝或疏导来 ...

谢谢!

在电源线束上增加外扣式磁环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是想省下这个成本,看是否能通过电路板的layout来解决。

信号线的问题,现在只能重新画一个调整位置的PCB来试一下。

EMC摸底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连接器下面走了5根信号线”
这个好验证,
找个板子做实验,把这5根信号线割断,用线连接绕过去
...

谢谢!

目前应该是准备再画一个调整信号线位置的PCB了,去外面摸底测试太贵了。

如果再不行,可能就接受在线束上加一个磁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在电源线束上增加外扣式磁环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是想省下这个成本,看是否能通过电路板的layout ...

想测试信号线的感应干扰,只需临时拉开距离即可,没有拉开距离的可实施性,用铝箔纸、易拉罐之类的做个临时屏蔽就可以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测试信号线的感应干扰,只需临时拉开距离即可,没有拉开距离的可实施性,用铝箔纸、易拉罐之类的做个临 ...

好的,谢谢!

之前是在线束上整个加了个磁环,把电源、地和LIN信号一起包裹进去,没有单独确认是不是LIN信号的问题。下次去再验证一下,目前是把电路板里和连接器比较近的拉远一点,拉不开的,在离IC近的地方加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