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PC2292

楼主:
ADS1.2下的语句:
#define UART_BPS 115200
#define A_CS 0x00000800
#define B_CS 0x00001000
#define C_CS 0x02000000
#define MSTR (1<<5)
#define CPOL (1<<4)

求大神解释下这行语句

网友:
这些都是常量申明啊,相当于宏替换,没啥好说的吧?

网友:
宏是肯定能看出来了。
我看这名字和这个数值,我个人猜测如下。
这应该是一个 GPIO的 ODR,你就理解成 GPIO口就行了。
A B C可能是一条总线上的 三个设备的 片选脚,他们的位置,分别在 11位 12位 还有个更高的,具体就没数了。

但是我不熟悉这个代码的风格,不过估计,这是个SPI口,因为下面还有个SPI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