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导线如何接触牢靠

楼主:
假期在朋友的租住处看到其维修电线,30年前的老房子,电线居然使用的是铝导线,接头处发热都烫手。进线很短,只有6,7cm长度,从墙体接出,已经不能再往外扯了,而且氧化非常严重,铝线已经变得非常软,不敢使用钳子使劲夹,万能的大神有什么好方法,指导连线可靠不发热。两对儿蓝色、棕色线是接入的插座和热水器,居然是铝合金线,还算结实。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
可以直接接到插座的压接端子里,铝线需要用可靠的压接法连接。不方便的话,可以去五金店买压接连线器,其结构是一段铜管,两端各有一个螺丝,把线插入管子,然后上紧螺丝把线压牢即可。还有一种便宜的压接连线器,就是一段外包塑胶的金属管,把线插进去后用钳子压紧金属管。这种连线器的好处是防水、绝缘且价格便宜,缺点是用钳子压接的操作要到位,正规施工时是要用专用压钳工具的。

网友:
另,此类帖子宜发在技术板块,合适的栏目是综合技术交流。

网友A:
铝导线应该在90年代就不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导线应该在90年代就不让用了

现在依然有产销,说明还有人用,甚至还有铜包铝这样的假货。

网友:
民间的流言是:铝线不好!真的不好!欧美正打算在汽车上用铝线束呢,按西方的用车习惯,一台铝线束汽车一年节油几十升。西门子,博世,松下等公司的洗衣机,吸尘器10年前就开始用铝线电机呢

网友:
另外,各位电脑里面的硬盘的外转子主轴电机的线圈,别看漆膜很漂亮,用刀刮开保证银闪闪,别告诉我是银线做的哈

网友B:
现在已经有操作非常方便的快速接线端子,也不算贵,10个装的20元,就是体积比较大,用于明线连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该快速接线端子在各大电商上都有卖,尺寸为21*15*11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有操作非常方便的快速接线端子,也不算贵,10个装的20元,就是体积比较大,用于明线连接还是很不错 ...

感谢提供,已买自用,朋友那个接线已经不能用这个转接头了,找专业电工看了,必须全部把铝线换成φ2.5的独股铜线才能保证安全,谢谢各位了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