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段码显示屏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1 由于 LCD 是由两片薄玻璃经密封胶封接组成。因此,使用过程中,要严禁跌落、 受硬物撞击、挤压 LCD 表面,以及装配受力不匀等,以免 LCD 破损报废。

2 对装有金属插脚的 LCD 产品,使用过程中要严防用力拉扯、扭动金属插脚;用 烙铁焊接插脚时,焊接时间要短(低于 3-4s) ,以免破坏金属插脚与 LCD 的可靠连接,使 LCD 不能正常工作。

3 由于 LCD 表面为塑料型偏光片,使用过程中要严防被硬物划伤或受玷污,LCD 观测面上偏光片的保护膜,应在装配最后完成时揭去。

4 由于 LCD 是低压、微功耗产品,如果受潮造成玻璃表面导电,会产生“串扰” 显示,使 LCD 显示不正常。

5 为了防止液晶产生电化学反应,影响 LCD 的寿命,应保证驱动电压有尽可能小 的直流分量( <50mV)

6 由于液晶和偏光片都是有机物,使用过程中,应防止长时间受紫外线照射,产 生光化学反应,使 LCD 性能劣化。

7 由于液晶只能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才呈现液晶态,故只有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 使用和存储,LCD 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由于 LCD 是由两片薄玻璃经密封胶封接组成。因此,使用过程中,要严禁跌落、 受硬物撞击、挤压 LCD 表面,以及装配受力不匀等,以免 LCD 破损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