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开发分享五】GPIO模拟SPI控制液晶显示屏

楼主:
大家都应该知道,用GPIO模拟SPI的话,涉及GPIO的输出高低电平、读取电平,先来看GPIO的寄存器

(1)GPIOx_CTL寄存器控制GPIO的模式(Pin0~Pin15)
00:输入模式(复位值) 01:GPIO输出模式 10:备用功能模式 11:模拟模式
(2)GPIOx_OMODE寄存器控制GPIO的输出模式(Pin0~Pin15)
该位由软件置位和清除。 0:输出推挽模式(复位值) 1:输出开漏模式
(3)GPIOx_OSPD0寄存器控制GPIO的输出速度(Pin0~Pin15)
该位由软件置位和清除。 x0:输出最大速度2M(复位值) 01:输出最大速度10M 11:输出最大速度50M
(4)GPIOx_PUD寄存器控制GPIO的上下拉
该位由软件置位和清除。 00:悬空模式,无上拉和下拉(复位值) 01:端口上拉模式 10:端口下拉模式 11:保留
(5)GPIOx_ISTAT寄存器为端口输入状态寄存器,低16位有效
这些位由软件置位和清除。 0:引脚输入信号为低电平 1:引脚输入信号为高电平
(6)GPIOx_OCTL寄存器为端口输出控制寄存器,低16位有效
该位由软件置位和清除。 0:引脚输出低电平 1:引脚输出高电平

下面为液晶显示屏的驱动程序

#include "gd32f3x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d32f3x0_eval.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cd.h"

static unsigned char LcdSystab[] = {0x30,0x87,0x07,0x28,0x2f,0x0f0,0x28,0x00};
static unsigned char LcdScrtab[] = {0x00,0x00,0x0f0,0x00,0x40,0x0f0,0x00,0x80,0x00,0x00};

#define CLOCK 9
/*------------------------------------------------------------
                         usÑóê±oˉêy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us)
{
        uint8_t n;
        while(us--)for(n=0;n<CLOCK;n++);
}

/*------------------------------------------------------------
                         msÑóê±oˉêy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ms)
{
        while(ms--)Delay_Nus(1000);
}

void LcdDelay(void)
{
   Delay_Nus(5);
}
void chk_busy(void)
{
    GPIO_BC(GPIOC)=GPIO_PIN_6;
    GPIO_CTL(GPIOB) = (GPIO_CTL(GPIOB)  & 0xf0ffffff) | 0x08000000;

    WR_1;
    A0_0;
    RD_0;
    Delay_Nus(0);
    while(BUSY==1)
    {
    }
    RD_1;
    GPIO_CTL(GPIOB)= (GPIO_CTL(GPIOB) & 0xf0ffffff) | 0x03000000;
}

void send_cmd(uchar cmd)
{
    chk_busy();

    RD_1;
    A0_1;
    DataOUT = ((DataOUT & 0x00ff) | (((uint16_t)cmd)<<8));
    WR_0;
    Delay_Nus(1);
    WR_1;
}

void send_dat(uchar dat)
{
    chk_busy ();

    RD_1;
    A0_0;
    DataOUT = ((DataOUT & 0x00ff) | (((uint16_t)dat)<<8));
    WR_0;
    Delay_Nus(1);
    WR_1;
}

uchar Read_data(void)
{
    uint8_t temp = 0;

    GPIO_OCTL(GPIOB) &= 0x00ff;
    GPIO_CTL(GPIOB) = (GPIO_CTL(GPIOB) & 0x00000000) | 0x88888888;

    A0_1;
    WR_1;
    RD_0;
    temp = DataIN>>8;
    RD_1;
    GPIO_CTL(GPIOB) = (GPIO_CTL(GPIOB) & 0x00000000) | 0x33333333;
    return temp;
}

// -------------------?????????------------------
void  LcdCsrW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send_cmd(CsrW);
        LcdDelay();
        send_dat(x);
        LcdDelay();
        send_dat(y);
        LcdDelay();
        return;
}
// ????===================================
void LcdClear(void)
{
    unsigned int x,y;
    send_cmd(CsrDirR); //????
    LcdDelay();

    LcdCsrW (0,0);
    send_cmd(mWrite);
    for(x = 0;x<40;x++)
      for(y = 0;y<240;y++)
      {
        LcdDelay();
        send_dat(0x0ff);
      }
}

void LcdHZ(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pdata,unsigned char flag)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Addr,tpInt;
    unsigned char a ,b;
    send_cmd(CsrDirR);
    LcdDelay();

    for(j = 0; j<2; j++)
    {
    if (x+j>=40)
       return;

    for (i = 0; i<16; i++)
      {
        Addr  =  (y+i)*40 + (x + j);
        a  =  Addr & 0x0FF;
        b  =  Addr >> 8;

        LcdCsrW (a,b);
        LcdDelay();

        send_cmd(mWrite);
        LcdDelay();

        a=j*16+i;

        tpInt=pdata[a>>1];
        if (a & 0x0001)
          b=tpInt & 0x00FF;
        else
          b=(tpInt>>8) & 0x00FF;

        if(!flag)
        {
          b=~b;
        }
        send_dat(b);

    }
  }
}

//---------------------??------x 0?39   y 0?239 ------8 X 16---------------
void Lcd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pdata, unsigned char flag) //flag  0??  1??
{
    unsigned char i,a,b;
    unsigned int Addr,tpInt;

    send_cmd(CsrDirD);  //????
    LcdDelay();

    if (x>=40)  //  x 0?39
       return;

    for (i = 0; i<16; i++)
    {
        Addr  =  (y+i)*40 + x ;
        a  =  Addr & 0x0FF;
        b  =  Addr >> 8;

        LcdCsrW (a,b);
        LcdDelay();

        send_cmd(mWrite);
        LcdDelay();

        tpInt=pdata[i>>1];
        if (i & 0x0001)
            b=tpInt & 0x00FF;
        else
            b=(tpInt>>8) & 0x00FF;

        if(!flag)
        {
          b=~b;
        }
        send_dat(b);
    }
}

//-----------x=0 ? 319   y=0 ? 239 ----------------------------
void LcdPoint(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flag) //flag = 0 ??(?), bf=1 ??(?), bf=2 ????(??)
{
    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int a ,b;
    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int bitAddr = 0;
    unsigned char bit1;

    a  =  x >> 3;
    //temp  = Sed[a][y];
    bitAddr = x - ( a << 3 );

    b  =  y*40;
    Addr  =  b + a;

    a  =  Addr & 0x0FF;
    b  =  Addr >> 8;

    bit1 = 0x80;
    if(bitAddr)
      bit1 =  bit1>>bitAddr;

    if(flag  ==  0)//?
       temp = bit1 | temp;
    else if(flag  ==  1) //?
    {
       bit1 = 255- bit1;
       temp = (bit1 & temp);
    }
    else if(flag  ==  2)//??
       temp = bit1 ^ temp;

    send_cmd(CsrDirD);  //????
    LcdDelay();
    LcdCsrW( a, b);
    LcdDelay();
    send_cmd(mWrite);
    LcdDelay();

    //Sed[x >> 3][y] = temp; //should be here,befor LcdWDataAddr  = temp;
    send_dat(temp);

}

//-------------x=0 ? 319   y=0 ? 239 ------------------------
void LcdLine(unsigned int x0, unsigned int y0, unsigned int x1, unsigned int y1, unsigned char flag)//flag 0 ??, bf=1 ??, bf=2 ????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
    unsigned int row,col;

    if (x0>x1)
    {
      t=x0;
      x0=x1;
      x1=t;
    }// x0?  x1?

    if (y0>y1)
    {
      t=y0;
      y0=y1;
      y1=t;
    }// y0?  y1?

    if (x1>319)
      x1=319;
    if (y1>239)
      y1=239;

    delta_x    = x1-x0;                                        //??????
    delta_y    = y1-y0;
    col    = x0;
    row    = y0;
    if(delta_x>0) incx=1;                                    //??????
    else
    {
        if( delta_x==0    ) incx=0;                            //???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
    if(delta_y>0) incy=1;
    else
    {
        if( delta_y==0    ) incy=0;                            //???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
    if(    delta_x    > delta_y )    distance=delta_x;                //?????????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 t=0;t <= distance+1; t++ )                            //????
    {
        LcdPoint(col, row, flag);                        //??
        xerr +=    delta_x    ;
        yerr +=    delta_y    ;

        if(    xerr > distance    )
        {
            xerr-=distance;
            col+=incx;
        }
        if(    yerr > distance )
        {
            yerr-=distance;
            row+=incy;
        }
    }

}

// ==========????????=========================================
void Lcd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send_cmd(SystemSet);
    LcdDelay();
    for ( i = 0; i<8; i++){
        LcdDelay();
        send_dat(LcdSystab[i]);
        }

    send_cmd(Scroll);
    LcdDelay();
    for ( i = 0; i<10; i++){
        LcdDelay();
        send_dat(LcdScrtab[i]);
        }

    send_cmd(HdotSet);
    LcdDelay();
    send_dat(0x00);
    LcdDelay();

    send_cmd(Ovlay);
    LcdDelay();
    send_dat(0x0C);
    LcdDelay();

    LcdClear();

    send_cmd(DispOn);
    LcdDelay();
    send_dat(0x04);
    LcdDelay();
}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gd32f3x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d32f3x0_eval.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0_0  GPIO_BOP(GPIOC)=GPIO_PIN_2
#define A0_1  GPIO_BC(GPIOC)=GPIO_PIN_2

#define WR_0  GPIO_BOP(GPIOC)=GPIO_PIN_3
#define WR_1  GPIO_BC(GPIOC)=GPIO_PIN_3

#define RD_0  GPIO_BOP(GPIOC)=GPIO_PIN_4
#define RD_1  GPIO_BC(GPIOC)=GPIO_PIN_4

#define CS_0  GPIO_BOP(GPIOC)=GPIO_PIN_5
#define CS_1  GPIO_BC(GPIOC)=GPIO_PIN_5

#define BUSY  gpio_input_bit_get(GPIOC,GPIO_PIN_6)

#define DataOUT GPIO_OCTL(GPIOB)

#define DataIN  GPIO_ISTAT(GPIOB)

/*--------------------------------------------------------------*/
//???????????

#define                SystemSet        0x40
#define                SleepIn                0x53
#define                DispOn                0x59
#define                DispOff                0x58
#define                Scroll                0x44
#define                Csrform                0x5d
#define                CgramAdr        0x50
#define                CsrDirR                0x4c
#define                CsrDirL                0x4d
#define                CsrDirU                0x4e
#define                CsrDirD                0x4f
#define                HdotSet                0x5a
#define                Ovlay                0x5b
#define                CsrW                0x46
#define                CsrR                0x47
#define                mWrite                0x42
#define                mRead                0x43

void LCD_PinInit(void);
void chk_busy(void);
void send_cmd(uchar cmd);
void send_dat(uchar dat);

void Delay_Nms(uint n);
void Delay_Nus(uint n);
#define LCD_SCROLL                0x44

void LcdClear(void);
//------------flag  0??  1??-----------------------------------------------
void LcdHZ(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pdata,unsigned char flag);
void Lcd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pdata, unsigned char flag);
//-----------flag = 0 ??(?), bf=1 ??(?), bf=2 ????(??)-----------
void LcdPoint(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flag);
//-----------flag = 0 ??(?), bf=1 ??(?), bf=2 ????(??)-----------
void LcdLine(unsigned int x0, unsigned int y0, unsigned int x1, unsigned int y1,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LcdInit(void);
void  LcdCsrW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Delay_ns();

#endif

网友:
            /* enable the led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configure led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