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2.4G和5G哪个更好

楼主:
   按照互联网思维,新一代当然是比旧的更好。那么简单的从频段上来看,5G频段高出将近一倍。不止是频段的改变,还有物理硬件带来的变化,所以在信号强度和速度上都是有区别的。

    我们可以从传输速率、传输距离、辐射三个方面简单看一下。

1、传输速率

    2.4GHz:最高速率300Mbps,也就是在802.11 n下最常见的无线路由,两根天线的。有些宣称有600Mbps,是因为在40MHz带宽下,还加到了4根天线。

    5GHz:最高速率867Mbps,像TP、腾达家的双频路由就有不少,一般它们会宣传有1167Mbps,这是把2.4GHz的300Mbps也加上了。

2、传输距离

    2.4GHz:室内70米,室外250米

    5GHz:室内35米

3、辐射

    辐射则是另一个争议话题,WiFi的辐射到底会对人造成影响么?

    方舟子也做过一期讲解,一句话答案——不会有影响。

总结

    那么再看看,2.4GHz、5Ghz,到底谁的好呢?

    如果是独立户型,2.4GHz的“穿墙王”才是王道;如果周围都是商用或小区邻居,那么5GHz就是首选了,自己用一个频段极大程度上避免了2.4G频段带来的干扰。

网友:
离得近,没墙挡,选5g。离得远,有墙挡,选2.4g

网友:
2.4g是免费的公共频段
5g的WiFi协议标准包括802.11a(第一代)、802.11n(第四代,同时运行在2.4Ghz和5Ghz双频段)和802.11ac(第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