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测试电路板

楼主:
求助:测试电磁阀,具体情况如下,用15.5v的启动电压通电,使电磁阀闭合1s,然后电压降为5v 稳定电压,维持5s,然后断电,这个怎么画出is 电路板原理图呢?谢谢    电流还不清楚~

网友A:
你要测电磁阀的什么参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电磁阀的什么参数呢?

就是测试电磁阀动作电压,大概在15.5v 这样子,电磁阀的功率是2.5w,电流大概在100-200ma,   看它到15.5v动不动作,然后降为5v电压,看能不能维持吸合的动作,然后断电  测试就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