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过孔可以不要部分焊环吗?

楼主:
多层PCB设计/生产的时候,工艺规定了过孔的最小焊环宽度。但是如果过孔只是穿过某一层,而没有电气连接的话,这个焊环也必须有吗?因为焊环存在,在那一层的铺铜上挖去的圆直径就会大一些。

网友:
必须有,否则PCB厂家怎么给过孔渡铜

网友A:
如某层没有连接,就不需要,设计画通孔,制板厂会按Gerber进行各层的处理
但盲孔、埋孔就需要设计孔的属性,属性应该是含有焊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某层没有连接,就不需要,设计画通孔,制板厂会按Gerber进行各层的处理
但盲孔、埋孔就需要设计孔的属性 ...

工艺可以这么做就好了,设计会麻烦,针对同一孔径的过孔要设计不同版本。下次我做四层板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