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的精确度和对应数值有没有关系?

楼主:
小编收集了一些学员在学习西门子S7-300PLC中,普遍遇到的问题,今天和大家分享下,一起来看看这些问题是不是也使你困惑呢?

1、西门子S7-300PLC CPU315-2PN/DP有两个网口,317-2PN/DP却只有一个口,为什么这么设计,在选型前如何去确认有几个网口。

答:首先,表面上都是2PN/DP,老款的都是一个网口,一个485口。新款的大部分是两个网口,一个485口,也有3个网口的,需要查询手册,也可以通过300软件查询。

2、S7-300PLC中的符号表只能是一个吗?如果是多个怎样添加?

答:不能,是全局的,只能有一个

3、模拟了输入模块,13BIT是指模块的分辨率,那它对应的数字是16384,还是27648?模拟量的精确度和对应数值有没有关系?

模拟量的分辨率是指可以精确到多少位,比如13BIT就是13位,数字越大,模块的精确度(分辨率)越高。

13BIT=212=4096,为了计算方便约等于4000,如果选择0-10V的模拟量信号,分辨率是:10÷4000=2.5mv ,意思是将10V分成了4000份。

如果你买了13BIT模块,输入电压的波动范围小于2.5mv的话,那么此模块是不识别的,最少波动要大于等于2.5,比如:2.6mv

无论是13BIT、12BIT、14BIT,在S7-300PLC中,对应数值都为27648,与精度值无关。

意思是:如果电压信号为0-10V,那么在S7-300PLC中会显示为0-27648。当模拟量信号达到10V时,PLC就会显示27648的数值。(不适用于其他PLC,不可类推)

4、带网口的CPU能直接用网线下载吗?如果没有MPI编程电缆,该用什么下载程序?

答案:可以直接下载,没有MPI编程电缆的话,就没办法下载。

5、编程软件是V5.5的,仿真软件是V5.4的,这两个能搭配使用吗?

答:这两个是可以搭配使用的

6、为什么CP343-1 lean总是运行不了?报sf错误?

(1)、如果运行中出故障:基本考虑网络中断,可尝试使用六类或超六类屏蔽网线以及工业级交换机。通信距离单根网线尽量不超过75m

(2)、刚组态时出现故障:对于CP343-1Lean必须新建网络方可使用,否则就会报系统故障

网友:
再威信公号:技成培训    回复:手册   就可以

网友:
需要资料的在威信公号:技成培训   回复:手册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