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2K144\S32K148程序烧写不进去。

楼主:
(S32K144开发板以及S32K148开发板)我使用NXP提供的EB配置工具配置了MCU模块以及PORT模块。port仅配置了PTB5为CLKOUT输出。频率为4MHz。

程序下载进去后,示波器测试PTB5频率为4MHz。
但是随后就无法重新烧写程序(调试器连接不到芯片),尝试重启,更换电脑,更换调试器,更换编译器都不能再次烧写程序。但是每次充上电后示波器测试PTB5频率依旧正常输出,所以板子内部程序应该没有出问题,就是无法再次刷写。
之前有怀疑芯片被锁,本想使用调试器解锁,但是上电后调试器找不到芯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S32K144,S32K148两块板子都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A:
问一下,你是操作了什么导致出现的这个问题?能否描述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是操作了什么导致出现的这个问题?能否描述一下。

谢谢!

不是我操作的,同事下载了个程序,
memory 区域改了

原来是这样的:

m_interrupts          (RX)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0x00000400
  m_flash_config        (RX)  : ORIGIN = 0x00000400, LENGTH = 0x00000010
  m_text                (RX)  : ORIGIN = 0x00000410, LENGTH = 0x0007FBF0

改成这样了:

  m_text1               (RX)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0x00000100
  m_interrupts          (RX)  : ORIGIN = 0x00000100, LENGTH = 0x00000400
  m_flash_config        (RX)  : ORIGIN = 0x00000500, LENGTH = 0x00000510
  m_text2                (RX)  : ORIGIN = 0x00000510, LENGTH = 0x0007FAF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https://community.nxp.com/thread/439921?commentID=857127#comment-857127

这些方法我都试过了,可能是mass erase 都已经被关闭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