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TVS管SMBJ30CA短路失效的原因

楼主:
TVS是放在接插件旁边,电压是24V,电路的最大电流10A,现在是TVS短路失效,保险丝烧断,想问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TVS管失效,通常是过电压持续时间比较长所导致。TVS管只能在极短时间内工作,虽然短时间内功率相当大,但只能消耗相当小的能量。

网友:
搞开发,一定要学会从规格书中找答案

网友:
建议用功率更大的TVS管,或加过压保护电路。
一般是TVS管坏,是由于浪涌电压、电流超过TVS管额定规格要求导致

网友:
或者瞬间高压过高瞬时电压超过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后,或有大电流冲击
需要做好测试再判断,大家的分析原因要与自己测试联系起来

网友:
瞬间高电压或流过TVS管的过电流持续时间长导致损坏。 TVS管的脉冲功率除与峰值脉冲电流和箝位电压有关外,还与脉冲波形、脉冲持续时间及环境温度有关。应用时应考虑合理的降额设计。

网友:
我来帮你测试下   然后改下方案

网友A:
保险丝或PTC可用于短路和过载电流的情况,若浪涌电流过大,可选用气体放电管GDT或压敏电阻器,或功率更大的二极管(如1500W)BV-SMCJ30C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或PTC可用于短路和过载电流的情况,若浪涌电流过大,可选用气体放电管GDT或压敏电阻器,或功率更大的 ...

若浪涌电流过大TVS还是比较合适
这里用气体放电管不太合适
反应慢

网友:
元件质量引起的原因也需考虑,市场上的TVS二极管有好多的质量不过关,甚至有些是假冒的!

网友:
多半是电压不稳定,建议提高TVS电压

网友:
最好上原理图,大家好帮忙分析

网友:
可以找专业的被动保护器件供应厂商咨询看看,一般他们都会有专业的电子工程师的。

网友:
东沃电子是一家专业的电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