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开发分享七】GPIO模拟I2C驱动

楼主:
我的作品没有用到I2C,有空的时候改了一下,仅供大家才考一下

#include "I2C.h"
#define SCL_HIGH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10)
#define SCL_LOW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10)
#define RESET_HIGH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11)
#define RESET_LOW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11)

#define POWERDOWN_HIGH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12)
#define POWERDOWN_LOW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12)

  8. #define SDA_HIGH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13)
  9. #define SDA_LOW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13)

#define  SDA_READ           gpio_input_bit_get(GPIOC, GPIO_PIN_13)

void I2C_delay(void)
{
    uint32_t t=300*13.5;

         while(t--);

}

void nops1ms(void) //1ms
{
    uint32_t t=8000*13.5;
          while(t--);
}

void delay_50ms(void) //50ms
{
  uint t=50;
        for(t=0;t<50;t++)
        nops1ms();
}

void Delay(void)
{
   nops1ms();
   nops1ms();
}

int I2C_Start(void)
{

        SDA_HIGH;
        SCL_HIGH;//高电平有效
        I2C_delay();//延时
        if(!SDA_READ)
        {
                return DISABLE;//SDA总线忙,退出
        }
        SDA_LOW;
        I2C_delay();
        //查看此时SDA已经变为低电平
        if(SDA_READ)
                return DISABLE;//SDA总线忙,退出
        }
        SCL_LOW;
        return ENABLE;
}

void I2C_Stop(void)
{

        SCL_LOW;
        //制造一个上升沿,上升沿是结束的标志
        SDA_LOW;
        SCL_HIGH;//高电平有效
        I2C_delay();//延时
        SDA_HIGH;
        I2C_delay();
}

void I2C_Ack()
{
        SCL_LOW;
        SDA_LOW;//置低
        I2C_delay();   //注意延时时间应该大于4微秒,其他位置也是如此
        SCL_HIGH;
        I2C_delay();
        SCL_LOW;
}

void I2C_NoAck()
{
        SCL_LOW;
        I2C_delay();
        SDA_HIGH;//置高
        I2C_delay();
        SCL_HIGH;
        I2C_delay();
        SCL_LOW;
}

uint8_t I2C_GetAck(void)
{
  uint8_t time = 0;

        SDA_HIGH;
        I2C_delay();
        SCL_HIGH;
        I2C_delay();
        while(SDA_READ)
        {
                time++;
                if(time > 250)
                {

                        SCL_LOW;
                        return DISABLE;
                }
        }
        SCL_LOW;
        return ENABLE;
}

//I2C写一个字节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cnt;

  for(cnt=0; cnt<8; cnt++)
  {
    SCL_LOW;                                 //SCL低(SCL低时,变化SDA)
    I2C_delay();

    if(Data & 0x80)
    {
      SDA_HIGH;                              //SDA高,从最低位开始写起
    }
    else
    {
      SDA_LOW;                               //SDA低
    }
    Data <<= 1;
    SCL_HIGH;                                //SCL高(发送数据)
    I2C_delay();
  }
  SCL_LOW;                                   //SCL低(等待应答信号)
  I2C_delay();
}

//I2C读取一个字节
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cnt;
  uint8_t data;

  for(cnt=0; cnt<8; cnt++)
  {
    SCL_LOW;                                 //SCL低
    I2C_delay();

    SCL_HIGH;                                //SCL高(读取数据)
    data <<= 1;
    if(SDA_READ)
    {
      data |= 0x01;                              //SDA高(数据有效)
    }
    I2C_delay();
  }
  //发送应答信号,为低代表应答,高代表非应答
  if(ack == 1)
  {
     I2C_NoAck();
  }
  else
  {
     I2C_Ack();
  }
  return data;                                   //返回数据
}

网友A:
开始的宏定义值得借鉴,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的宏定义值得借鉴,谢谢楼主!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