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信号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强??

楼主:
单选投票 , 共有 6 人参与投票
0.00% (0)
0.00% (0)
16.67% (1)
83.33% (5)

网友A:
不说清楚接收信号波长,不好一概而论说什么时候信号比较强。长中短波,超短波,不一样。

网友:
长中短波和超短波,要分不同情况
调频受白天和晚上的变化小

网友:
今天刚刚听了通信老教授的讲解,答案竟然是雨天,黑夜。
雨天:云层中有大量的带电粒子,增强了信号的传输同时也容易引入噪声,
黑夜:黑夜和白天的磁场方向不同
老教授惜字如金,我是真没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说清楚接收信号波长,不好一概而论说什么时候信号比较强。长中短波,超短波,不一样。

就收音机在什么情况下相对而言接收的台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收音机在什么情况下相对而言接收的台比较多

老教授说得没有错。
就中波来说,夜间比白天收到的电台要多,也就是说,夜间能够接收到距离较远的广播电台,这些电台白天就收不到。
就短波来说,白天只有较短的波段(13米、16米、19米)可以收到电台,夜间则波长较长的波段(40米、80米)也能够收到。
所谓云层中有大量带电粒子,主要影响短波接收。
夜间和白天不同,主要是大气中的电离层在变化。你不妨搜索一下“电离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收音机在什么情况下相对而言接收的台比较多

3楼qwqwqw2088说:调频受白天和晚上的变化小。那是因为调频是使用超短波,其传播不依靠电离层。